马达偏角问题

楼主(2006-07-04):
最近做了一后推机机,如果马达有上推角,岂不是浪费了升力?不加上推角会怎样?

网友:
先坐个1楼
如果你做三角翼的话,是要做上推的,不会浪费,因为本来就不够............

楼主:
象翼龙那样的机机.计划重100克以内,要求飞的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象翼龙那样的机机.计划重100克以内,要求飞的慢.

平凸翼型,可以不用

网友:
还要看推力线到底有多高……

网友:
请问哪里可以补飞行的基础知识?

网友:
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不如谁来解答下.

各种状态的马达安装角是向下还是向上和向左还是向右,多少度合适?
1 前拉式,这个我知道需要下拉角和右拉角,角度1~2度吧?
2 背推式,
3 后推式,
4 大家补充...

请大家解答和补充.

网友:
一般来说,不管前拉还是后推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当飞机加速的时候,升力中心都会前移产生一个附加的抬头力矩。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低头力矩来克服它,这就是调整拉力线的目的。

不一定是下拉、右拉,你要看拉力线和焦点的位置关系。我不是专业的,所以不是很明确这个点应该叫什么,暂且称之为焦点,这个点在重心附近。

前拉飞机往往有一个下拉角,把拉力线向后延长就可以看见下拉角让拉力线抬高了,其实提升马达的位置一样有这个效果。

对于背推的飞机来说,本身推力线很高,往往低头力矩太大了,所以需要把推力线前部向下倾斜以靠近焦点。

至于飞翼的状况,我不是很明确。

网友:
什么的推力线???????????????

网友:
不错,听课..................
要是画个图详细讲解一下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