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90二次悬停磨车

楼主(2006-07-04):
几点改进:
1.去掉了副油箱(受长沙使用YS机的影响,不敢再用了,严格按说明书接)
2.加装了发动机温度显示器
3.调整了两片悬翼的角差(1度)
4.从新调整了高、中、低油针的大小(磨合期:高--1.25圈;中--2圈;低--1圈)
Sample Text
飞行结果:只有我一人,未照像
1.机机飞行更加稳定,有少许漂移,估计是受地效影响(1米高度悬停)
2.整个一箱油的飞行中,发动机温度在50度左右
只飞了一箱油

Sample Text
明天飞行要照相了,请大家耐心等待!!!

网友A:
发动机温度只有50度?是哪个部位?动力怎么样?

楼主:
感温探头放在汽缸头与汽缸之间的缝里

发动机温度不高,手摸上去只有温热的感觉,只练悬停,动力还可以(磨合期油针开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温度只有50度?是哪个部位?动力怎么样?

杨格以前在香港表演时飞完一趟3D下来,有人摸了他的发动机后盖说是冷的一点也不热。可见调发动机的功力非同一般。

网友:
ys当然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