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磁铁的排列方式是怎样的?

楼主(2006-07-04):
提示:

网友A:
两个靠在一起是同极.排列是NNSSNNSSNNSS
这样排的原因大概是为了减小磁隙或找不到够宽的磁铁.

网友B:
笼统的说NNSS的扭矩回会小些,转速较高>

网友A:
不这样排不行.图中的是9极定子,所以磁铁只能是6极.

网友A:
原帖由
jxxuya
于 2006-7-6 16:38 发表
不对,9极定子可以用12个磁铁的
随便你.想用120个也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