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和油直有什么区别?那直升机和固定翼又各有什么优点 ...
电直和油直有什么区别?那直升机和固定翼又各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06-07-04):
新人想玩飞机,不知该从哪种类型的飞机玩起,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各类型的特点,谢谢了

网友A:
场地要求(由低到高):电直->油直->电固->油固
城里人的话,从电直玩起比较好,场地好找点

楼主:
谢谢你了 ,我再问个问题:我买了一个电直,是需要自己组装吗?我想自己组装,不要成品,有吗?

网友B:
电直大多数是散件,自己动手.....

网友C:
都说的不是很详细!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我也是新兵!

网友D(2006-11-28):
电直是用电的,油直是用油的.直升机是直升的,固定翼是翅膀不动的,这都不知道,对新人只有这样解释.
新人先玩电固和电直,后面再玩油固和油直

网友E:
多在坛子里溜达溜达就都知道了

网友F:
不知道都是很正常的 谁都是从不知道到知道的 慢慢学嘛``但一定要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