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并口狗的朋友,狗出来的那两条线,是接到控的那两 ...
请问使用并口狗的朋友,狗出来的那两条线,是接到控的那两个脚?

楼主(2006-07-05):
有一只破狗,从狗里出来一根 黑色 和一根 红色 的线.
跟控怎么接呢?

网友A:
看你接什么控了!

楼主:
我接4VF
请看,驱动和并口已经设置好了,可就是显示未连接. 也没反映. 我的XP是上海大客户版.用键盘玩好使.

网友A:
如果是并口版本的,不应该在 游戏控制器中出现 什么设备。
安装的时候, 再填写序列号时,必须填写第三个 接口序列号。
你可以先运行 CLEAN 技术支持命令,再完全卸载,然后重新安装即可。
如果运行 CLEAN 请参照我精华区的帖子,如何卸载G2

楼主:
重新安装了G2和驱动.
问题依旧.
只要安上狗的驱动,就会在 游戏控制器里看见"RealFlight.....未连接"
还是玩不了

楼主:
这个狗我是搞不明白了,呵呵
索性自己做了一个并口的连接线.用PPJOY已经爽飞了.
再此庆祝一下~~~~~~~~~~`
我觉得游戏控制器里的未连接就是不正常. 要么是跟我目前的XP不兼容,要么就是狗有问题.总之现在能玩就好啦

网友A:
并口的狗,好像在游戏控制器中不应该显示什么东西,估计是你什么驱动装多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26filter%3Ddigest

楼主:
一装上狗的驱动,游戏控制器里就有. 同时G2里多了一个RealFlight.....W2K的遥控杆.
删还删不掉.
除非把那个驱动(realflight driver)删掉,它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