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用什么牌子的锂电?

楼主(2006-07-05):
小弟刚入亚拓帮!不知哪个牌子的好?望大家推荐一款!

网友:
鸿飞的2200 10C,3E 2200 12C,亚拓1900 13C的都可以。价格自己问吧。

网友:
3E的这里有!
警告:请勿提供商家连接!谢谢。

网友:
我用精英的感觉还不错。雪园的也用过,实在是太烂了。。。

网友:
himodel 2200 20C

我用过的好电池,自己去试吧

网友:
himodel 2200 20C

不错 我这2天飞感觉电压很平稳 室外非常热的情况下连续一般悬停+小航线4分钟下来 电池也是微热 最后一次爽过头没注意时间 用光电了, 飞机是突然失去动力 之前没衰减预兆  可见放电是很平稳的。
不过朋友们说刚用几次说明不了问题 ,继续飞一段时间才知道
我这里还有老沈的 15c 电池也一起测试, 感觉现在困扰的电池问题是可以解决了
倒是电机不行啊  420电机那个真叫烫,目前搞得电池不用休息了,又到 电机不行 还是要下来冷却

网友A:
鸿飞20C 2250mah是我用过的所有电池里感觉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鸿飞20C 2250mah是我用过的所有电池里感觉最好的

我也是啊!

网友:
有J电、B电、H电、E电。。。。。。
关注这个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
HIMODEL 12C不错航线10分钟飞完是温的.飞了7-80次基本没有衰减.

网友:
电池的好坏要看综合性能,主要体现在(以使用在亚托450电直上为基准):

1。 放电性能(15C以上)

2。 重量和体积(160克左右)

3。 循环次数(100次以上)

好的电池会同时具备以上3个条件,而其中重量往往是会被大家忽视的

好的电池,放电C数高,重量轻,体积小,循环次数多,这才是真正的好电池。。。

网友B:
能循环100次我想这个条件够苛刻的
有这样的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循环100次我想这个条件够苛刻的
有这样的电池吗?

只要是好电池,保证是分压冲(不是平衡冲),保证每次使用不过放,目前我测试下来的是亚托2100mAh16C的可以达到150次以上,其他的电池我都还在使用中,还要过几个月才能知道。。。

网友:
什么是分压充??难道平衡充还不是最好的充电方式?

网友:
平衡充和分压充设计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执行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分压充是对每片锂电片单独充电,比如3S的锂电是用3片锂电片组装起来的,那么分压充就是

分别对这3片锂电片充电并监控电压,而平衡充是利用电路分流来对锂电进行充电,并监控每片

的电压,所以,一般的分压充体积都会比平衡充大。。。

网友C:
简单又直观的讲

平衡充是由相对独立的充电线路来完成每个单片电池的充电和检测的。这样可以保证对电池组的每片电芯做到理想化的充电。

分压充是由一个充电线路经由分压方式产生出3个支路来给电池的每个单片进行充电并检测的。

网友:
我用柯达的充电器就是分压充的……

网友:
呵呵,这么说。我的也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又直观的讲

平衡充是由相对独立的充电线路来完成每个单片电池的充电和检测的。这样可以保证对电池组的每片电芯做到理想化的充电。

分压充是由一个充电线路经由分压方式产生出3个支路来给电池的每个单片 ...

斑竹的说法应该是平衡充比分压充的效果好吧?

网友C:
因为平衡充是对电池组的每片电池独立进行充电和监测的,所以效果会比较好。
我已在下面链接的帖子里有介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平衡充是对电池组的每片电池独立进行充电和监测的,所以效果会比较好。
我已在下面链接的帖子里有介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不是吧,是分压充的效果比平衡充的好吧

我们看以前挺红火的科达,需要改装一下,把3个充电模块组合在一起这样只能充一组3S的电池,

也就是说一个模块负责充一片锂电并监控电压,这种效果是比平衡充用电路的方式分流充电效果好的。。。

网友D:
有点混淆了,原因是没有严格定义什么是平衡充,什么是分压充。

个人理解:用三个科达充电器对三CELL锂电充电,一个充电器管一个CELL,这叫平衡充。
          用一个二线输出为12.6V的充电器,再加上一个所谓的平衡充模块,对三CELL锂电充电,这叫分压充。因为是把一个二线的12.6V分压成三个4.2V。
          显然,一个独立的充电器对一个CELL充电,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有人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吗?

网友:
同意#23楼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混淆了,原因是没有严格定义什么是平衡充,什么是分压充。

个人理解:用三个科达充电器对三CELL锂电充电,一个充电器管一个CELL,这叫平衡充。
          用一个二线输出为12.6V的充电器,再加上一个所谓 ...

解释得很正确,问题就是出在“平衡”“分压”的概念和名词理解上,的确是有点混淆了。

23楼NUJUF模友的举例说明很实际也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