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roFly Deluxe 安装成功了哈,分享一下

楼主(2006-07-05):
照本版精华贴作了条并口线,飞G2一段时间了,想换一下口味玩一下AeroFly,经过两次实验成功爽飞,在这时分享一下。
1、当然要并口线,连好控,装PPJOY,在系统里可以看见摇杆可以动了就OK了,详细见本版前面精华和置顶介绍。当然系统要求2000或XP,98好象不容成功。
2、下载AeroFly Deluxe及其破,用eMule(也就是电驴)
659M大,主文件,版本是1.809
只有500多K,破解文件
3、解压主文件,然后SETUP;解压破解文件,拷贝到C:\Program Files\IPACS\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盖掉原文件就可以运行了。
4、点击主菜单里Controls-->Joystick勾选Aircraft1,再点Properties,动摇杆,勾选好对应通道,就可以爽飞了。
个人觉得这个
模拟器
比G2好飞,直实性差点,不过好象对系统要求低一点呵。
另:网上还有一个版本,装起来要麻烦一点,有详细英文说明
大小是167M,含破解,版本是1.68的
1、要求用电缆连接两个串口模拟狗,或用虚拟串口
2、运行外挂破解狗
其它就一样了,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网友A:
我在机修工的服务器里也下了AeroFly Deluxe 回去按你的方法试试``没找到破解文件``昨天安装后说什么要USB口``点后就退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线是COM口的用的是四号机`````谢谢朋友分享``

网友B:
USB的狗行吗???????????/

楼主:
从电驴上下吧,上面给了连接的.USB的只要系统中有摇杆就OK的.我用USB口的PS游戏杆都可以玩,只是不好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