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用HBX原配充电器的赶快进来

楼主(2006-07-05):
HBX所配的那个充电器,如果你还在用,奉劝你赶快丢了,否则充坏你的电池的!!
电池好歹值几十块,那个充电器几块钱都不值!!里面就一个小变压器+4个IN4001二极管整流,仅此而已,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还好,用这个原配没多久,弄了个别的充满自停的充电器,就没用这个原配HBX充电器了。可就是这样,还是把我的一组老颜电池弄坏了。

楼主:
这组老颜电池,现在充电结束后,装上车,跑一小会,就软弱无力了,跟以前相比大相径庭啊!摸摸电池,发现其中某节部位发热严重,干脆把电池拆了,是6节组成的,发热的那节电压居然是-0.01v,晕倒,就是这节电池坏了,造成整组电压很低,所以跑起来软弱无力。

现在正在联系老颜,他答应送我2节这种电池,到货后,换下这节坏的电池,应该可以恢复电池组的性能的。

这节坏的电池,看到过有人说用几十v的电源瞬间充一下,多试几次,也许可以恢复。手里没有高压电源,就拿hbx原配充电器,直接充这坏的单节电池,电流大约是1.6A,充了一阵子,这节电池电压回升了,到了1.33v,然后重新接回电池组,试用,尽管跑起来好了不少,爆发力还是不如从前……放了一天,这节电池电压又是0了。今天又拿HBX原配电源直接充单节电池,结果没注意控制时间,把hbx原配充电器烧了(1.6A电流太大,hbx充电器受不了)。所以拆开看到这个充电器是如此的简陋!!(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比我预料的少了个滤波电容)

网友:
是啊,我的早就坏了!我现在用的是电脑开关电源改造的。用起来很爽,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冲满老颜的电池

网友:
我的买来就没用过,用的得为手电转的充电器

网友:
呵呵!用过一次就扔了,这东东祸害电池!!幸亏电池又激活了!!

网友:
哦?我的原装充电器中有滤波电容呀!

但我没用过几次,现在用的是MAX713芯片的充电器加笔记本电源,我觉得不错。

楼主:
这节坏电池电压又是0了!md,看来是内部短路,自放电了

网友:
为什么和充电器有关?

楼主:
让你喝干净的水跟喝水沟的脏水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你说是否一样?

网友:
油条兄弄到好用的充电器了吗?

楼主:
弄到了。呵呵,40块钱,充电电流恒流900-1000ma左右吧,应该是脉冲的,所以测不准具体数值。5-10节镊镉/镍氢自动识别自动充电。
充满自停,一个2色LED指示工作状态。单片机芯片的,具体什么型号我不清楚了。说是判断-dV停充的,这个我无法证实是否真的是这样工作,只是测得的充电电流*充电时间跟电池容量基本吻合。目前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A:
我的今天也到了!我干脆就弄了一大批回来!
改了几个插头用,可以直接充遥控器,也可以充动力电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今天也到了!我干脆就弄了一大批回来!
改了几个插头用,可以直接充遥控器,也可以充动力电池!哈哈!

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秀一秀!!!

网友:
让老油条,拿出来秀吧!

楼主:
呵呵,是SFL介绍的,具体网址这里,你们自己看看参考吧
http://www.hellocq.com/cgi-bin/topic.cgi?forum=18&topic=67192

网友:
恭喜油条!恭喜油条!恭喜油条!恭喜油条!

楼主:
你Y灌水啊
举报你

网友:
举报好人!举报好人!举报好人!举报好人!

网友:
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菜鸟.由于家里人的资金打压...RC对于我来说..只是研究 和 纯熟娱乐.只能说是穷孩子...我也是在用直充...呵呵..

楼主:
那种几十块的,应该还买得起把

网友:
哈哈...那还不至于...但比较专业的充电器确实比较贵.有时回协会用MUCH MORE充...我在电子市场买了个直充...(真的是娱乐型玩家)
7.2V 1A  想把他改成电池接口,但哪才是正,负极?黑线,白线..直充又打不开..555

楼主:
一般白线是正的,你没有万用表?测量一下啊

还有,你说的直充,是哪一种啊?不会是简单的整流滤波那些把?没什么用的。还不如考虑考虑这个帖子里我推荐的网址里的2个单片机充电器。(不是广告,而是为使用者电池考虑)你的是什么电池啊?

网友:
ni-mh电..呵呵..直充 就是火牛充..大哥 你推荐的2个单片机充电器..在哪??谢谢..

楼主:
这个帖子的15楼贴有网址了啊。

网友B:
自动检测电池伏数吗??呵呵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会充坏电池吧,没滤波电容也不会充坏电池吧!我虽然也没用原配充电器是因为它的充电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检测电池伏数吗??呵呵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会充坏电池吧,没滤波电容也不会充坏电池吧!我虽然也没用原配充电器是因为它的充电时间太长了.

这样说,显得电容倒一无是处了,呵呵。更省一点,干脆用一个整流二极管,出来的也是直流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