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囤积的军火

楼主(2006-07-05):
早在多年以前第一次在京商产品目录上看到这款后盖水冷电机的时候,就有强烈的占为己有的念头,直到今天终得实现。管他三七二十一,囤积了再说
    这是一款550级别特别设计的后盖(电刷)水冷电机,分高速型和扭矩型两种型号,做工非常精细,并且在包装中配备了消火花电容,水冷胶管,进出水管,连接电线等齐全附件,厂方为顾客的考虑可谓相当周到。
1.正面

2.后面

3.水冷后盖特写

4.全配附件

5.和车用540电机的比较

6.全家福

7.补两张照片,爆炸图和后盖

网友:
漂亮 不知道多少钱一个

漂亮 不知道多少钱一个

网友:
喜欢!!!!!!!!!!!!!!!报价啊!

网友:
不知道他这个电机的水路是怎么走的,我去年也做了两个金属水冷后盖。
瑞克:你这个电机的高速型和扭矩型分别是多少T的?

楼主:
To: 晓骏,小纳什
这电机我是自己搞来玩的,不卖。网上有模型店出售。价格从620元到900元不等。
TO: 老贾:
后盖我拆下来过,看不大出具体的水路如何,估计是后盖上有一个很薄的水仓,它们的数据如下:
        电压  空载电流  绕组  线径  最大转速
高速型  8.4   2.4      13T*2  0.75  26500
扭矩型  8.4   1.8      16T*2  0.7   21000

网友A:
很老的产品了,不过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产品了,不过很好用

看来是没戏了

网友B:
如果有扭力数据和工作电流等参数就更好了。

    这电机很漂亮,好象不适合玩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产品了,不过很好用

跟現時无刷比較實在脫了節,早已絕跡船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扭力数据和工作电流等参数就更好了。

    这电机很漂亮,好象不适合玩船吧?

兄弟是打算把車上挂個水箱還是在飛機上挂個水箱?

网友C:
我不解他的水冷要冷哪?軸承麽?還是碳刷?
碳刷和尾蓋並不是金屬連接~怎麽達到高效散熱?

网友B:
是不是整个外罩的热(包括磁铁的热)都可以通过后盖的水路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美是很精美,可是以这个价钱足可以买一套性能不错的国产无刷电机!

4地4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整个外罩的热(包括磁铁的热)都可以通过后盖的水路散热?

接觸面積太小~作用不大~呼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美是很精美,可是以这个价钱足可以买一套性能不错的国产无刷电机!

買不下來一套吧~買一個差不多~性能不錯的國產無刷一套下來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解他的水冷要冷哪?軸承麽?還是碳刷?
碳刷和尾蓋並不是金屬連接~怎麽達到高效散熱?

今年你就可以看到我的金属水冷后盖了。

网友:
我就暈死~這個550功率也不算很低了~

网友C:
不過與其說900塊錢買它就不如買鐵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過與其說900塊錢買它就不如買鐵牛了~

    现在还有得铁牛买?我94年在海模比赛上见过一次,机如其名,据说那电机效率只有60%左右,出力大,吃电更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得铁牛买?我94年在海模比赛上见过一次,机如其名,据说那电机效率只有60%左右,出力大,吃电更猛。

嘿嘿~專業隊還是可以搞到的~
真是一針見血~那是鐵牛的一個瓶頸~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是打算把車上挂個水箱還是在飛機上挂個水箱?

老兄,我可没打算挂水箱啊!

我的意思是指13T*2/16T*2这么少的绕组,我绝对不会用在我船上了,因为我用了十几伏电压,分分钟把它烧罗!而且这个转速只是空载数据,下水后还不知打几折。

我也有一对15T的550电机(JOHNSON),空转时那叫快啊,下水后驱36mm的玩具半浸浆还不如48t的380小电机,而且高热。也就只能承受15A左右。

因为23T左右的电机适合船用,所以个人认为此漂亮的电机不适合船用。如果用在体积较小的艇上或双机驱动那是另一码事。

楼主:
老兄,我可没打算挂水箱啊!

我的意思是指13T*2/16T*2这么少的绕组,我绝对不会用在我船上了,因为我用了十几伏电压,分分钟把它烧罗!而且这个转速只是空载数据,下水后还不知打几折。

我也有一对15T的550电机(JOHNSON),空转时那叫快啊,下水后驱36mm的玩具半浸浆还不如48t的380小电机,而且高热。也就只能承受15A左右。

因为23T左右的电机适合船用,所以个人认为此漂亮的电机不适合船用。如果用在体积较小的艇上或双机驱动那是另一码事。

JOHNSON 550电机和此电机差别可就大了,虽然都是550级别的。
还有就是550电机绝对功率比380大很多,如果出现“不如380”的情况,只能说明调教配置出了问题

网友:
看清楚咯,说的时15T绕组的550。可不是550级别的,不要偷换概念啊。

网友:
能給我講一講550有刷電機和550級別的有刷電機有什麽區別麽?

网友B:
不就是:青菜跟蔬菜有什么区别吗?

所谓550级别的应该包括不同牌子、结构、特点的所有550电机,如单线、双线、11T/13t/15……

如果说550级别的输出功率一定大于380,那就未必。大家可以参考一些资料,550某些电机最大效率点输出只有12W,大的有107W。

我例举的是15t绕组的550(JOHNSON),在某种条件下不如380,当然前者可以选更小的负载,或增加扭矩。

哈哈、扯远咯,扯远咯!!!!

网友:
107瓦~我的540還400多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青菜跟蔬菜有什么区别吗?

所谓550级别的应该包括不同牌子、结构、特点的所有550电机,如单线、双线、11T/13t/15……

如果说550级别的输出功率一定大于380,那就未必。大家可以参考一些资料,550某 ...

我也有一对15T的550电机(JOHNSON)...不如48t的380小电机...

楼主也喜欢玩文字游戏哈,就来和你玩一玩:
我们是这样计算电动机的输出功率的:电机端电压*电机输入电流*电机效率
电机工作电流和绕组结构有关,绕组所用铜丝直径越大,绕数越少,能通过的电流越大,在驱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功率也就越大。
就数值上来看你所说的550 15T在物理结构上就比380 48T的理论功率大很多了,对了再考虑到效率,顶级有刷模型电机效率我没见过超过90%的,JOHNSON电机记得当年看过一张性能特性表大概75%-80%左右,算一算,你那380 48T比550 15T要猛是怎么来的?

网友:
用550帶FSR-V7.5~再用380帶海狼號~呼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