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的平衡充电器冲15c 20c的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6-07-05):
如题

好多人都说15C和20C 的电池,充电电压高过4.15v就会被充坏,我想卖3E model的充电器,但是他的电压是 4.2V ±0.03V 会不会冲坏电池阿

网友A:
不会吧。
至少我用到现在都没有出过问题,我的12C的11.1V的电池每次冲到12.63V用到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至少我用到现在都没有出过问题,我的12C的11.1V的电池每次冲到12.63V用到现在还好好的

12c与某些15c 20c不一样的

楼主:
请3E Model 的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好多人都说15C和20C 的电池,充电电压高过4.15v就会被充坏,我想卖3E model的充电器,但是他的电压是 4.2V ±0.03V 会不会冲坏电池阿

  根据3E MODEL多年制造电池的技术和经验,目前并没有直接的数据说明15C和20C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电压高过4.15V就会充坏电池。

  发现大家现在都只关注电池的放电C数,但却少有人关心电池的放电平台(也就是电压平台),因为没有好的放电平台再高的放电C数也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请解释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解释清楚一点

哪方面?

网友:
什么是放电平台?有那些性能指标?在电直上是有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
俺不懂啥叫放电平台

还有,想问一点,我的电池如果是650mah,1.4A的充电电流,是不是已经超过2C了,这么大的电流充电,会不会对电池有损坏

请你描述一下,3e的这款充电器的充电过程是怎么样的,以便于我们判断是否会对电池造成损坏,比如说,怎么判断容量,然后怎么选择充电电流,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是不是有不同的充电电流,怎么计算充电电流的,等等

网友B:
我今天从大家乐模型那里买了一个3e model,平衡充2 个7.4V 1500mah的锂电,到8.35V左右结束,充电器温度有些高。

网友C:
我的3E充,三串锂电都是要充到12。68V才结束,我正拿15C的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E充,三串锂电都是要充到12。68V才结束,我正拿15C的做测试。

用什么测的电压是12.68v,是否准确(一般万用表都不大准确),如果测量的电压准确,这样岂不是会对电池造成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从大家乐模型那里买了一个3e model,平衡充2 个7.4V 1500mah的锂电,到8.35V左右结束,充电器温度有些高。

他的充电电流挺大的,所以才比较热吧

其实我觉得电流根本不需要那么大,如果是玩固定翼的朋友,一般1000mah以下的电池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所以我觉得800ma的电流就够了,其实如果充电器有两三个电流档供选择最好,还有就是,既然都已经可以冲5块电池了,干吗不多一块,这样刚好可以同时充两组3S的

网友D:
15C和20的为了安全其间,还是充到4.15保险,反正也不差那么0。05的充电电量,是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C和20的为了安全其间,还是充到4.15保险,反正也不差那么0。05的充电电量,是吧 。

如果厂家生产出来的电压是可调的就好了

网友C:
我用普通的数字表测的,一块便宜的,一块几年前花200多块买的,内部全硬封集成块的。
显示一样。
ELE15C  2100的电池,已经测试了3个循环了,没有发现异样。.
这个充电器充电好慢,初期是1。4A还是间歇式充电,估计在停充的周期里是测电压的。
后期电流通下降很快,完全充好一个2100MA的电池需要4个小时,这比标称1。2A的柯达充,慢了整好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普通的数字表测的,一块便宜的,一块几年前花200多块买的,内部全硬封集成块的。
显示一样。
ELE15C  2100的电池,已经测试了3个循环了,没有发现异样。.
这个充电器充电好慢,初期是1。4A还是间歇式充电 ...

应该不会吧,2100MAH我们一般两小时内完成,可能你手上的充电器有损坏,寄回来给我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从大家乐模型那里买了一个3e model,平衡充2 个7.4V 1500mah的锂电,到8.35V左右结束,充电器温度有些高。

因为12伏DC输入,降压到6伏给单片机工作,损耗较大,并且充电电流较大,12伏输入端有4.5A左右,将近60瓦的功率,损耗转成的热量就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不懂啥叫放电平台

还有,想问一点,我的电池如果是650mah,1.4A的充电电流,是不是已经超过2C了,这么大的电流充电,会不会对电池有损坏

请你描述一下,3e的这款充电器的充电过程是怎么样的,以便于我们判 ...

我理解放电平台是指放电特性曲线较平坦的那段曲线。
同样是10C放电,A电池的放电平台约为3.6V,而B电池的放电平台约为3.8V,显然B电池好过A电池。
放电平台的高或低,反映的是电池内组的小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