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恒流冲镍氢电池组

楼主(2006-07-05):
根据2005年电子报里的一篇文章《镍镉镍氢电池的快速充电方法》介绍,镍镉镍氢组比较适合用温度来判断充电终止时间,终止温度为45度。今天中午对刚买的华60#机原装镍氢电池组进行了首次充电。
    使用华60#原装充电器串联一台数字显示温度控制仪,设定温度为45度,测电流500多毫安。开始温度为29度(室温),半小时后升到33度。根据容量/电流预计了以一下充电时间大概为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去睡午觉了,起来后发现温度上升到43度,电流400多毫安。大概也就是1分钟温度升到45,温控仪自动切断充电电流。温度又上升到46.7度然后缓慢下降,可能是探头的反应有点迟钝,以后设定温度应该调低1-2度。粗略计算了一下整个充电时间大概1小时40分钟左右。根据上面那篇文章里写的镍氢电池放完电后的恒流充电时间为(1C+1/3C)除以充电电流,我那块电池的500毫安充电时间为1小时44分钟,与温控充电的截止时间差不多。效果还没试。对此有研究的高人请给指点一下。

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锂聚充电时的最高温度的?恒流恒压加温度控制保护人身安全。

网友:
镍镉和镍氢电池充满后会有比较大温升,一般到40度就可以,这是判断充满的有效标志,但前提是充电电流不能太小。

锂电不能用这种方法判断充电终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充电电流大概有0.8C行吗?另外我想用温度保护来防止锂电冲鼓或冲爆可行吗,锂电冲鼓或冲爆前有温度征兆,或安全的温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