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用多少KV的无刷?

楼主(2006-07-05):
现在380无刷的KV值从2000--6000的都有,ECO用多少KV的无刷?

网友:
如果你用7个电池,带30直径桨就是3600KV以上,40直径的要3000KV左右,电调要50A以上的才保险,90A以下的要加水冷。ECO没有必要用到8个电池以上的因为会超重对船反而不好,7个电池带3600KV的电机用直径30MM的桨刚刚好的

楼主:
那就是说6000KV的无刷没用了?

网友:
那個有用啊~飛飛機用~

网友A:
6000KV的是车用的,飞机用的KV最低

网友:
直升机用的KV值很高

楼主:
船用6000KV的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用6000KV的会怎样?

加减速箱才能安全使用.

楼主:
那配4500KV的呢? 是说转速高扭矩就小吗?

网友:
其实用多大的KV是和船、浆匹配的,不是想用多少就用多少。
KV太高,要跑够时间,浆肯定要减小,浆小了后效率降低,船速也快不了
KV太低,浆小了跑不快,就要换大浆,大浆的反扭力也大,对船的稳定要求就高

网友:
老雷卖的2212-KV2200,用9.6V电池,可以带什么浆?

楼主:
谢谢老贾!那就请大家把自己的配置贴出来,大家一起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0KV的是车用的,飞机用的KV最低

車用6K好像稍高點~車用倒是見過5800的~
主要是車有齒比~

楼主:
飞高3808406S无刷马达(KV:6579RPM,单只装)
运输标准:小件
欲看价格请先登陆
P# 686

型号:3808406S
尺寸:27.6mm(直径) x 48mm(长度)
轴径:3.17mm
前端轴长:12mm

线数:6T
转速:KV:6240RPM
电流:4.5A (69A 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