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数码相机航拍,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控制快门?

楼主(2006-07-06):
刚买了台联想show so 300,118rmb,200-250g,打算尝试装在翼龙上航拍

如果用舵机联动按快门的话,相机的安装困难。
能想到比较方便的方法是:拆开相机快门拉线,其“正负极”用舵机按压连接、断开,不知道可行否?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可独立用无线遥控开关,但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接收器不带译码只有2至3克,带译码和一个继电器约十来克,二路接收带两个继电器约二三十克,没试过继电器的机械动力能否按动相机快门,如果不行的话把继电器改为电磁吸(在废旧的带自动选曲的收录机芯中可以找到)应该可以,或者说拆开相机从快门开关处引线到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处即可。如果用两路接收的话,另一路接上一个蜂鸣器,还可作寻机用,接一下遥控器,循声寻找丢失的飞机,遥控距离取决于发射机(小功率的与摩托车防盗器的发射机差不多),有标称100米至2000米不等。
    上述方案只是我的设想,没在飞机上应用过,纯属纸上谈兵,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网友:
tlbbxyq ,你把相机外壳去掉,用海绵包裹来减轻重量。
舵机推动快门,要自己设计一个传动支架类的东西,用木条、三合板、碳纤杆做。

网友:
有一个想法可参考:
一般控的第5通道的开关是乒乓开关,换成复位开关。收的对应通道接一个脉宽比较电路,当大脉宽到时控制开关三极管导通,三极管控制相机的快门电路,这样重量非常轻。拨动开关一次就照一张。

网友A:
是不是想的太复杂了,我看用一个舵机安在快门处,再买一个便宜的遥控器,来控制往下按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想的太复杂了,我看用一个舵机安在快门处,再买一个便宜的遥控器,来控制往下按就行了吧!

现在我的遥控器是6通道,通道足够用。舵机安装在快门处,由于舵机动作幅度大,看来需要一个缓冲器才行。

网友:
FF9里有一个可以调制成按钮的通道,可以通过按钮来控制快门上的舵机下按,6通道的控我不清楚,你可以研究一下,不是还有空闲通道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遥控器是6通道,通道足够用。舵机安装在快门处,由于舵机动作幅度大,看来需要一个缓冲器才行。

你装的是什么舵机,买一个5g的试试吧,我看没必要装缓冲器太复杂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不锈钢片制作一个弹性摇臂,装在舵机上,不是个很好的缓冲装置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想的太复杂了,我看用一个舵机安在快门处,再买一个便宜的遥控器,来控制往下按就行了吧!

是有点复杂,但重量远远小于5克。重量对小飞机很关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有点复杂,但重量远远小于5克。重量对小飞机很关键。

是这样啊,那更应该在电池上做做文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啊,那更应该在电池上做做文章!

像机电池去掉,用动力电池经过稳压电路给相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机电池去掉,用动力电池经过稳压电路给相机供电。

或者换成普通电池也比镍氢的要轻些至少一块能轻个10克8克的

网友(2006-08-06):
引用 网友B:

像机电池去掉,用动力电池经过稳压电路给相机供电。

有些相机还要检测电池型号、温度引脚才能开机的。

网友(2006-10-14):
希望航拍老手们 给个方案啊

网友(2006-12-01):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网友C(2007-01-17):
用打过齿的小舵机电路驱动就是。我都改俩个了。
用好的舵机不划算吧,安支架还重。

网友D:
出售遥控开关电路 控制相机快门
接到接收机上就OK占用一个通道 最多可控制两部相机拍照快门 只要把相应按钮的线接上就可以使用 包括调节焦距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想过,我当时想的办法也是用舵机控制,快门。至于具体怎么办,我也还没想好。

网友F:
用N20尾电机的换向器,1对减速齿轮,1个小螺旋桨,可实现一个连续自动开关

网友G(2007-02-25):
你的相机没有定时拍摄功能么?我的可以设定间隔时间一直拍下去,直到内存满。只是不能手动变焦了,只能用AF。

网友H:
以上方法很全面了,就不再补充了.

网友I:
五花八门啊

网友J:
貌似有专门的航拍相机啊,直接接在接收机上用遥控控制就行了

网友K:
去赛格买个汽车用的
远距离遥控器,多少通道自己选爱怎做就怎做,其实单通道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