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上是否可以上点润滑油.

楼主(2006-07-06):
大家有没有试着给球头上点油是不是赖磨?

网友:
不知道。。。正想问问。。。顺便提一个~~
连杆锈了怎么办呢?~
坐沙发~~~~舒服~~~~

网友A:
没必要,粘灰尘,难道头太大动不了了??

网友B:
别上,会粘灰尘影响润滑,加快磨损。

网友:
哇哇~~~~~斑竹老大就是厉害哦~~~~~~~3Q~~啦~~~~~

网友C:
齿轮上用不用上油啊?????听说不能上机油什么的。对塑料有腐蚀`要上最好上玩具油```

网友D:
哦!
原来如此!
谢谢各位大虾!
顶!

网友E:
这个东西得因情况而定..........我的经历亚拓铝球和球头扣(都是新的)两组电池,球头扣脱落,分析原因,先排除质量原因,理由同一批球头扣早换上的没事,剩下的只有是因为十字斜盘以上部分由于运动剧烈,又干瑟,摩擦过热导至松脱.....
个人认为铝球和铜球加不加润滑油磨损会一样..........所以用不用都一样,不过新的并且紧的在热天最好用一点.......
不锈钢的可以不用(因为表明处理的很光滑绝对比润滑油+严磨过的灰尘颗粒要细腻),塑料的没试过...........

网友D:
塑料球头!
在高速运转之后,是不是不会太热的!

网友F:
油是肯定不能上的~
油是肯定不能上的~但是可以试试用石墨粉,不粘尘,润滑效果也好~
如果找不到石墨粉的话用高B铅笔涂涂也可以~

网友G:
学到好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