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06-07-06):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非常想加入你们的行列。1000元左右能买什么样的电直?普通油直大概多少钱(本市没有航模卖,让各位见笑了)?新手买那种好?
    恳请老师们在百忙之中给学生拿个主义。谢谢!

网友:
1000这个价位来说37#不错,带有设备,调试好了完全可以练手飞航线。

网友:
1000塊450空機都買不到.遝是想想37#吧,實際一點吧.

网友:
1000元也玩不动37#啊,就算不摔机不买任何配件,电池跟电机一年也做预算。
没玩过的买lama吧,整套大概600元,另加两块800MA里电110元,两个电机100元,12只大奖备用100元,还余下100元买8个AA镍氢用遥控器,正好10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非常想加入你们的行列。1000元左右能买什么样的电直?普通油直大概多少钱(本市没有航模卖,让各位见笑了)?新手买那种好?
    恳请老师们在百忙之中给学生拿个主义。谢谢!

CP2和37#用这多钱都可以买到的。当然这不能考虑以后的配件问题,如那样考虑天才知道你会一共花多少钱?
  http://shop33474526.taobao.com/

网友:
比较喜欢4#..........如果飞拉马的话。。。你会觉得很好飞~但转到飞单桨的就会觉得很难。。。
如果一开始就上4#~反正它也耐摔~到你飞爆它尾电机时应该也就可以上小航线了~偶正好在卖4#~要的话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学生已经决定先买个37#练练手,水平提高了钱攒够了再买450。再次感谢!!!

网友:
个人感觉60号好些。结实。37号也玩过,感觉机架挺单薄。不过还是看个人喜好了。
37号980大洋,60号1100大洋。
应该是网上最低价了吧。我的是1100买的。现在用原装有刷动力和原装控飞悬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