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无刷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06-07-07):
我的
电机
是亚托的430L,是9槽6极的。
最近烧了线圈,重新绕线,接法是三角型接法,最后状态如图所示,
请问a,b,c,d,e,f 这六条线如何组合成三条线呢?
其中
第一组线:a是头,d是尾
第二组线:b是头,e是尾
第三组线:c是头,f是尾
印象中是:ab,ce,df,这样正确吗?

网友A:
接线
应为ae bf cd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不是应该头接尾吗?

楼主:
经过询问flyer-1000兄弟,得出正确的结论是:
af,bd,ec.
哈哈哈~~~

网友B:
1尾接2头
2尾接3头
3尾接1头

网友C(2018-03-25):
终于找到了,刚才自己绕了个v120d02s的电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不会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