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改装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6-07-07):
看了很多关于4VF改装内容,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1。4VF改装大小舵角和熄火降落的开关我已经看帖子明白了,但是加装5通道的问题却没有找到详细的说明,经过查帖子知道需要加一个电容不知道加在哪里请改过的朋友帮指点一下(见下图)

2。关于115F的改装有些怀疑,我把136F和115F都拆了发现4015芯片的管脚引线所对应的通道居然不同?请问高手115F是否能改成8通道的,是不是和uucww帖子里所标志的一样?下面是我拍的照片请高手指点
先借用uucww 的照片

下面这张是115F的

下面的是136F的

意外发现115F和136F的接收部分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
电容是隔直通交

应该跟开关并起来

减少在开\关的瞬间的影响

等村夫具体答复你吧

楼主:
5通道开关的加装方法以解决,现在的问题是r115f加装8通道的时候我发现原帖没有加装电容,前5个通道的信号线都有一个电容接地,请问哪个电容的参数是多少? 起什么作用,是不是不加也不影响?

网友A:
好像你这款只能加开关,不能改8通道。之前的4VF是用的模拟芯片所以可以。后来的就N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这款只能加开关,不能改8通道。之前的4VF是用的模拟芯片所以可以。后来的就NO了

我说的是115F的接收机改成了8通道呵呵,不是控,这款控只能改成5通道

网友:
只记得我的!4VF改5通!电容是瓷片104!焊在哪有点记不得了!很简单就是了!

楼主:
电容是瓷片104!???????是贴片电容吗?104是型号吗?

网友:
104是电容的容量值,也就是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