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实在不愿独享关于舵角和舵盘的秘密(3D机)

楼主(2006-07-07):
如果是飞航线的可以不看
玩3D就从普通的吊机说起 在室外迎风下吊如果不用最大的舵来飞就是有意和自己为难了

飞完了45度的 舵面 和 30度舵面的对比后 我想谁也不会再用小舵量去吊机

其实这应该不是个秘密,现在的商品舵角都不是为3D机设计的 包括舵盘 按照下面的做法 可以让你的舵面60度以上

网友:
哇!!~~好样的,看呆呆的贴子又学知识了......
好帖!顶!~~~~~~~~~~~~~~~~~~~~

楼主:
除了吊机 好多动作都要到大舵量的 因为小电3D的 惯性小 比如 眼镜蛇慢滚假如副翼舵量小于45度 是几乎不可能作出来的,至于水平舵60度,可能有人纳闷 有必要那么大嘛?
嘿嘿。。瀑布滚就需要了  你可以不练这个 但是吊机45-50度还是要得。飞了就知道多爽了,谁用谁知道
刚开始玩3D不适应舵量大了没关系,可以遥控器大小舵 灵活控制。慢慢加大。

网友:
顶,不过我们没有大小舵调节的就有点为难了啊。

网友:
顶啊,希望所有高手都把自己的心得技术说出来吧,好技术当然是要共享拉,感谢王子......

网友A:
把舵盘摇臂加长?~~~~~~~~

网友B:
请教

为什么只设D/R而不是设EXP呢?
或者EXP与D/R相结合?

网友:
想法很好.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舵盘摇臂加长?~~~~~~~~

第二张照片是把舵角 多钻2个靠内的孔

双管齐下才能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只设D/R而不是设EXP呢?
或者EXP与D/R相结合?

exp 我只在副翼设置 -30%  是加大副翼灵敏度
D/R 大小舵 其实小舵部分只在飞航线和水平圆周滚的时候才用
飞3D大部分还是一直用大舵的

网友:
虽然还不会飞3D,但还是学到了一招。
帮顶,

网友:
那个EPP 3D上的加长摇臂部件

自己塑料片用这种方式做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xp 我只在副翼设置 -30%  是加大副翼灵敏度
D/R 大小舵 其实小舵部分只在飞航线和水平圆周滚的时候才用
飞3D大部分还是一直用大舵的

高手就是高手,我的水平决定了我的设定是相反的

网友:
啊呆.今天飞了梁老师的kt,性能真是一流...
感觉舵盘的关系都不是很大.舵角才是制约性能的主要因素所在.

网友:
又偷学到呆呆的一招独孤九剑哈哈

网友:
好办法,顶一个,,,,,

网友:
注意,可靠性..

网友:
不错的方法,我已经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