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高手看一下好吗??999!!!

楼主(2006-07-07):
这种船要怎么改水冷??

楼主:
进出水口放在船那里???
进出水口放在船那里???

网友A:
要换很多东西啦...

网友B:
先需要准备好软管和进水嘴
将电机座后半部距掉,原散热片移动到前面 电机的屁股用4毫米空心铜管绕上3圈,铜管的头部和进水管连接
以上需要做好进水嘴的固定(环氧树脂)和铜管和软管的防水处理

网友C:
去找找以前的帖子....到现在的100来页..
以前有很多人改玩具船的

网友C:
看看把.我才拍的....
哪个铜的是老颜做的.....哪个管饶的...就紫光里面的...但我觉得还是老颜的水冷还比较满意.....
紫光的那...总比没有的好....

网友D:
什么都好做就是没铜皮,什么都做不了

网友B:
我这个简陋点但是包用
电池跑完后水温大约50度

网友B:
注意看电机后半座已经锯下了
电机屁股上温度很高 电刷在那里摩擦的
铜管要用导热硅脂涂一下贴在电机上效果更好
绕三圈足够,4圈很好但是增加重量

楼主:
谢谢!!!!!!!
这个坛的热心人好多!!!对我们新手也很关心!!! 谢谢!!!

楼主:
进出水口要装在什么地方啊??
玩具船的要装在什么地方好啊???还有,进出水口什么地方有买???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C:
进水主要是。。船的尾部地方。。为进水口。。排水。。可以从船的两边。。开都可以。。。取最进的。地方。。排水。。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