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F9 super固定翼版飞直升机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2006-07-07):
可以搞到固定翼版的,不知道飞直升机有什么问题,和直机版有啥区别啊?

楼主:
好像标版的A和H仅仅是油门杆不同,固定翼和直升机都可以飞?
不知道SUPER版的A和H区别在哪里?
实在不明白福特把为啥分A和H版

网友A:
还有微调等等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买了是用来飞直机的,用A版的有问题没

楼主:
呜呜,灭有人指点一下么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A:
哦,没看清问题,一样飞,只是油门不那么准确,你可以把油门后面的那个弹簧片给套个管上去,就和直升机版一样了

网友B:
区别也许就是配搭舵机吧,3003飞直升可能差点意思

网友C:
A版和H版菜单和功能都是一样的。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看来主要不同就是油门杆的阻尼设计上,其他均同。
不过GYRO兄弟能不能说详细点,俺才疏学浅,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