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给看看这是什么胶呀?

楼主(2006-07-07):
列位老大,给看看下图白色的是什么胶?什么牌子?哪儿能买到?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怎么没回的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B:
我也顺便问问, 那中间粘接玻璃钢的是什么胶水和加强布?

楼主:
加强布,应该是碳纤维。

楼主:
还有下面这个

网友C:
白乳胶吧?????????

网友D:
一种硅胶 玻璃胶的一种 干燥后也是有弹性的

楼主:
硅胶粘结强度太差,抗剥离强度也太差,是不是某种环氧胶

网友:
象704硅胶,也有可能是环氧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