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电机的KV值与电流问题

楼主(2006-07-07):
KV值高的无刷与KV值低的无刷在各自搭配上合适的桨和在11.1V锂电的条件下,如果获得同样的拉力,是KV值高的电机上通过的电流大?还是KV值低的电机上通过的电流大?谢谢指点!!!

网友:
KV值大的电流大----直驱的带小桨的话

网友A:
如果带相同的桨,誰的电流大?是否和KV值成比例?

网友:
那要看你的浆的型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V值高的无刷与KV值低的无刷在各自搭配上合适的桨和在11.1V锂电的条件下,如果获得同样的拉力,是KV值高的电机上通过的电流大?还是KV值低的电机上通过的电流大?谢谢指点!!!

理论上是一样的,假如你的电机的效率都是100%.实际上,与你用的电机的额定功率有关系,也就是说,越接近额定功率它的效率就越低,效率低的那个电机电流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带相同的桨,誰的电流大?是否和KV值成比例?

带相同的桨当然是KV高的电流大,理论上成比例,可由于电机会有不同程度的损耗和过载现象,那么发热多的电机损耗就多,浆得到的功率+热=电机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