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esky四通道摇空器能不能改六通道CCPM啊

楼主(2006-07-07):
怎么改啊,谢谢了

网友:
可以改吗?

..........

网友:
可以改的

我自己就做了一块班子改成了 CCPM的六通道 不过是4VF

网友A:
可以改,找个ESKY-CCPM的遥控把芯片里的数据拷贝到4通的里面,硬件在参照6通的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找个ESKY-CCPM的遥控把芯片里的数据拷贝到4通的里面,硬件在参照6通的改一下就行了

怎么拷贝?

网友:
别急啦

过一两个星期就有结果了。

网友:
哈哈 我把ESKY 也改了 CCPM

一个字爽 能飞 CCPM的直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