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近来想买架37#机飞

楼主(2006-07-07):
我是新手近来想买架37#机飞,你们对这架机有什的看法?新手飞怎么样?还有用原装的控怎样才可以玩模拟器

网友(2006-09-13):
买吧,不错的产品!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这玩意要玩好得用钱堆。。
没玩过直机建议买个LAMA类的学,多备些桨就行了。
多看多学,少走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这玩意要玩好得用钱堆。。
没玩过直机建议买个LAMA类的学,多备些桨就行了。
多看多学,少走歪路。。

非常赞同!

网友:
37#机机也算是设计比较成熟的机型了,不过升级一下会比较有活力一点,比如无刷套装啦,陀机啦,想精度高一点,即升级金属升级件,想稳定就升级遥控(当然不是说华的不好,就是心理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网友:
同问啊 ???我也想 买!

网友:
37#不错,我第一部飞机就是这个,不过新手玩这个机难度还是有点大,模拟器就买
XTR的,这个模拟器比较贵(带加密狗),但比较真实,老鸟都推荐这个,原装控支持
XTR,但要自己配一条线(最好叫商家配好)

网友:
看见一大堆什么36#37#60#的是什么意思呀?干吗起这样不容一记的名字呀?
xtr模拟器什么价?

网友(2006-10-15):
37#的价格实际上就包含空机,控和接受还有006,有刷电机和电调基本上飞不起来,电池是垃圾,舵机绝对是垃圾,齿轮不知道用得什么材料,没用几次就坏齿,后果就是突然失控摔机。

网友:
37#的价格实际上就包含空机,控和接受还有006,有刷电机和电调基本上飞不起来,电池是垃圾,舵机绝对是垃圾,舵机的齿轮不知道用得什么材料,没用几次就坏齿,后果就是突然失控摔机。

网友B:
教育从娃娃抓起,学飞机从青蛙跳开始,你还是先买个LAMA-3玩玩吧,学好了再换好的,37#我看就算了,弄不好就是好几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育从娃娃抓起,学飞机从青蛙跳开始,你还是先买个LAMA-3玩玩吧,学好了再换好的,37#我看就算了,弄不好就是好几百呀

LAMA-3不用几百吗?》

网友:
回楼上的,不是说飞机价格,是摔了后买配件的钱(深受其害中...........我的是60#)

网友:
舍得些米米飞全套37 #机机,对于新手就当入门是值得的 ,电脑从娃娃抓起,电直从36、37摔起 ,摔会了,其他机机随你飞!!!!!!!!!体会一下我的感觉 。

网友:
9楼说的不错,37#最先坏的设备第一个就是华科尔的舵机,华科尔的舵机的确垃圾,但初期练习时无所谓,青蛙跳时也无所谓,等你学得差不多稳飞到1米的时候,立即全部换掉。不换1个字--------------那个惨,实在无法形容。

网友:
37#不错啊,我买了快一个月了,用原装有刷和镍氢飞的也冈冈的,就是不能有双桨,有一点点就飞不起来,影响巨大啊。还有买了后把PIT那个行程一定要调好,初期练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一点,现在我飞的时候偶尔出现跳舵一下,吓人啊,倒是锻炼心理承受能力
要玩模拟器的话可以下个G2,自己做调音频线,玩的时候把NOR/CCPM拨到NOR一边,一切OK。详细的就翻翻模拟器讨论区的帖子吧

网友:
华某某的控早晚要失控.

网友:
真的那么严重吗?

网友(2006-11-15):
早已不相信华科尔的东西,不过要是不信,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