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帆船调试请教!!!急!谢谢!

楼主(2006-07-07):
新买的帆船,我的船是世纪号买来就想没事一般消遣消遣的.在顶风航行时感觉角度很大小于50度就无法航行了,超过50度顶风船就不动了.只能60-70度之字型前进.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顶风转弯掉头,每次都是转到快顶风的状态时就是过不去,只能改顺风饶一圈,不知道怎么调整,谢谢啦!!

网友A:
无法顶风航行应该不是调整的问题,应该是船太小太轻了.
你试一下把索全部收了,如果驶风杆的角度还有2-3,再试一下.另外你说无法顶风转弯,估计也是全收帆后的角度大了点,试着照上述说的试一下.另外转弯还要冲一下速度的.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大伙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