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37#同样的数值怎么飞起来偏右!!!!求救!!

楼主(2006-07-07):
有两架37#,调的方法一样!
一个可以飞起来!并且还挺稳的!~
而另一架飞起来就偏右!
他的高 9度 中5度 低4度!
正确的数值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A:
调试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没有固定的准确数值......所有的参数都是根据不同条件而定的......
最好的方法是参考老贴找原理而不是找数值........
如果你是问.......对尾看右偏航的话一定是十字斜盘左边高,具体可以调连杆或微调或摇臂位置......
从字面上理解你的问题应该是这摸回答..........但你说的"他的高 9度 中5度 低4度!"又和这没关系....不是很明白

网友B:
调试都是根据机体的实际情况来的。生搬硬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楼主:
新手就是新手,谢谢老鸟授教,
让我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