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37#号遥控器有什么好的方法,让他不打转!!!

楼主(2006-07-07):
我是新手!
可能有很多问题,别人己经问过了!
希望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
谢谢了!

网友A:
把混控关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其它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先谢谢你!

网友B:
调试锁尾是直机牵涉面最广的技术,绝对不是几句就能说明白的,其中有影响的有尾桨中立点,陀罗感度.行程.大桨的长度罗距,以及电机KV.齿轮T数,摇臂穿孔位置等都有关系..要想达到最佳效果其中有些必须关联设置的,所以还是多翻老贴弄明白原理就会调了....真的没法说........

楼主:
谢谢先!
我在找其它相关的资料!

网友C:
我也昨天拿到37#,一直向左打转,关掉AVCS,再关掉控背后4#开关就OK了。

楼主:
现在偶也会了!
呵呵!
整理一下会把心得跟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