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十字盘的问题

楼主(2006-07-07):
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传统十字盘在直升机上升和下降时是怎么动作的。也就是总距是怎么运动的。主要重舵机的运动讲一下好吗。
因为问题在于有三个舵机。其中一个是控制总距的。当它控制直升机上升或下降的时候,另两个舵机是否工作。如不工作。那总距的上升是否会反过来影响没有工作的两个舵机。

楼主:
自已顶一下先......

网友:
我帮顶,我是新手,期盼答案!!!!

网友A:
传统斜盘,桨距舵机工作,不会影响其他舵机,工作的时候其他两个舵机也不会跟着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斜盘,桨距舵机工作,不会影响其他舵机,工作的时候其他两个舵机也不会跟着工作........

如果除了桨距舵机以外,其余的不工作。那桨距变化所产生的力会沿着拉杆反溃给另两个舵机。那总距也动不了呀。就比如CCPM是三个舵机一起动。比如要让飞机上升,三个舵机都一起动作。而传统的十字盘。只有一个动作。另外两个不会卡在哪能里吗。有没有图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除了桨距舵机以外,其余的不工作。那桨距变化所产生的力会沿着拉杆反溃给另两个舵机。那总距也动不了呀。就比如CCPM是三个舵机一起动。比如要让飞机上升,三个舵机都一起动作。而传统的十字盘。只有一个动作 ...

传统斜盘有几种工作方法,比如通过变距滑块,也就是说滑块移动不会影响其他两个舵机,....像ZOOM400  36#等.......还有几种,你可以参考不同的旋翼头图片很容易弄明白......

楼主:
楼上的大虾。我看过图了呀。总距和另外两个舵机都在倾斜盘的定盘上。如查总距把定盘向上推。那么在定盘上的另外两个舵机一定会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斜盘有几种工作方法,比如通过变距滑块,也就是说滑块移动不会影响其他两个舵机,....像ZOOM400  36#等.......还有几种,你可以参考不同的旋翼头图片很容易弄明白......

图我看过了。为了说明我不明白的地方。我把这个图画了一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好像是4#吧。这种JJ是没有变距的。全靠电机的转速来提供升降控制。

网友B:
传统的十字盘的变距舵机是通过一个机械结构把对其他两个舵机的影响消除了。如果你可以看到实物机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的十字盘的变距舵机是通过一个机械结构把对其他两个舵机的影响消除了。如果你可以看到实物机就明白了。

能不能发个图让我参考一下呀

网友:
传统的十字盘的变距有两种结构的:一种结构象亚托450的,最传统,最经典的;二种是象36#机的,走了捷径,滑头。两种实际操作效果差别没有比较过。

这样解释满意了吗?嘿嘿 ,好学的孩子啊,和我开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