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着脸问个问题!

楼主(2006-07-08):
  不好意思,本人飞了也算有些日子了,论坛级别也混的很高了,呵呵!但是本人贼笨,到现在也是菜鸟一

小只,加上可怜啊一个人飞连个老师都没有,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估计连菜鸟都做不成,所以飞行技术水平到

现在也没有什么长进,说实在的也没有时间好好的练习,呵呵!所以买了套模拟器,准备晚上睡觉前练习下,

争取尽快赶上大家的脚步,呵呵!

  不要笑话俺噶,到现在3通道的翼龙也只敢平飞绕圈,不敢做任何动作,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水平不到那

步硬来的话一定炸机的,呵呵!我也自己摸索了下模拟器,但是感觉不能乱来应该逐步练习飞行,不能随便选

择飞机就练习.所以问下大家,应选择什么机型开始练习啊?总不能一辈子平飞翼龙吧,呵呵!我的模拟器是

TRX的不知道英文拼错没有啊?呵呵!大家告诉我下应该先飞那种机型练习啊?谢谢!最好是把英文名称写

下噶,我对照着找噶!

  飞过这个模拟器的更是要帮忙啊!

网友:
入门后,千万别飞翼龙了

入门后,千万别飞翼龙了. 因为翼龙太稳,操作起来木木的. 很少有飞机是这种操作感觉的.

网友:
选择翼载荷小的飞机都很好飞的

网友:
飞P51吧,在XTR上面当你把P51慢慢调教到能做很多动作,能安全降落,你再飞其它飞机,都能很快适应的。
反正里面的P51炸了又不损失啥子,耐着性子炸,很快能把水平练出来的。

电脑里面的练习机太安逸,那是理论上调得最好的,一般爱好者自己diy的练习机调不了那么好,所以在电脑上面飞练习机的话,下来真飞,还是适应不了。

网友:
做个蚊子机练吧!快 慢都行.

网友:
TRX模拟器我没用过。我觉得G2模拟器的手感接近于真实的飞行!建议用G2。再有,模拟器上练习的降落成功率如能达到80-90%,真实飞行中只要克服心理障碍,就OK了!!
如果楼主有条件的话,建议先飞油动练习机,飞过油动的。再飞其它的是一点也不会害怕的了!!

网友:
随便抓个练习机就可以了~~~性能都差不多~~~模拟器里找pt-40~~那个是练习机~~

网友:
如果只敢平飞的话就应该继续开发翼龙的潜力:
1、改无刷(最好直接用2212或更好的电机,3串锂电),改了后速度比原来快,还可以试一下翻筋斗、倒飞。
2、把机翼上反角改平,加副翼,练习用副翼转弯、横滚(横滚的时候高度掉得厉害,样子难看,但正好练胆量)。
3、把电机改到机头,感受一下前拉和后推的不同。
然后,你就尽情发挥想象,直到炸得不能再飞......
这时你基本熟悉了较大功率电机的特性,敢用较快的速度飞行,有胆量翻筋斗、横滚,习惯了炸机,知道了每次飞行需要带几支桨......
可以换机了

网友:
找个个F3A的模型,按照航空模型杂志上介绍的各种动作要领,把国际比赛的规定动作依次飞一次,动作不准确都没关系,飞完之后直接上油机。
我开始也就你现在这水平时开始用上面的方法练模拟器的,练习10多天后就直接上油机了,几乎没人带。

网友:
BS大哥。。。。
我听我这用XTR的人说。。新手上来先练零战!!!
零战速度快。。。可以练你的反映能力以及很多。。。练好了可以基本是通吃。。。

网友:
我是用机修工的飞鹰飞G3里的p51和飞翼。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是要先练模拟器的,现在直接上真机练倒飞什么的那是绝对找炸,现在的水平飞机倒飞的话连舵面都适应不了,模拟器其实不简单啊,很多飞机都很难飞的!综合大家的说法我先选择看看大家提过的几种型号的飞机练习,过久看看效果再说!
G2不考虑了太JB难安装了,还是现在这个好简单,呵呵!

网友:
用FMS飞挑战者吧```

网友:
随便选个机型,反正是模拟器。

网友:
很多朋友说到油鸡,个人感觉油鸡比小电机好飞得多,油鸡直线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太多修正,姿态很稳,电机必须不停修正……所以不要说飞过油鸡就一定技术高超了。

网友:
G2里面也一样的,油机比电机好飞。

而且好几个机型我都是改过参数才好飞的。

网友:
狂飞吧
炸了不要钱,怕什么

网友:
1.像真机很难飞,性能很差,不管是p51还是零战,如果你以后不期望去飞无聊的像真机,大可以不练习
2.练习机不简单,滑跑起飞,降落,横滚,倒飞,先做这几个基本动作,熟悉飞机的性能,然后尝试飞直线,两条直线。注意,飞直线时,你要慢慢尝试飞机的最低速度,也就是最低油门平飞。
3.模拟器的反应不是靠模拟器飞机的速度来练习的,实飞时的紧张感觉有效的多,如果想练习高速飞机的反应,可以装个飞翼玩玩,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网友A:
坛子里很多将军都没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很多将军都没入门

请教:没入门怎么能当上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