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龙M26想把悬挂拆下来

楼主(2006-07-08):
帮忙看看怎样才可以拆下来。

楼主:
我已经把悬挂改软了,请看图片

楼主:
改好的效果图。

网友:
我也想改,拜托介绍一下拆悬挂的方法.多谢!多谢!

楼主:
呵呵,分解的时候因为需要两只手来操作,没办法拍照哦,改好就不想拆了,我可以告诉你先把托轮上层用钳子分离,然后把中间那根轴拔出来,在把避震的套筒压到底,将活塞按一定方向压90度,活塞分离了,可以把套筒也拿出来,弹簧也出来了,至于想剪掉弹簧多少圈,看自己喜欢软硬度罗,还有,负重轮前后左右那几个弹簧不要改,因为改了就没办法乘托坦克了,完毕~~
看改悬挂后的视频

M26改装悬挂测试视频
http://www.toodou.com/programs/view.php?itemID=1122004

网友A:
呵呵,分解的时候因为需要两只手来操作,没办法拍照哦,改好就不想拆了,我可以告诉你先把托轮上层用钳子分离,然后把中间那根轴拔出来,在把避震的套筒压到底,将活塞按一定方向压90度,活塞分离了,可以把套筒也拿出来,弹簧也出来了,至于想剪掉弹簧多少圈,看自己喜欢软硬度罗,还有,负重轮前后左右那几个弹簧不要改,因为改了就没办法乘托坦克了,完毕~~

万一弹簧减多了 太软了  还有办法弥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弹簧减多了 太软了  还有办法弥补吗???

这么简单,换一个硬的弹簧好了。

网友(2008-03-02):
托轮上层用钳子分离?是不是说的托带轮? 如果是的话用钳子分离?是胶粘上去的吗?

网友:
托轮已经分离了,中间的轴有没有螺纹?直接拔下来吗?我看了好像有胶的

网友:
那个轴怎么这么难拔呀,费了多少劲也没拔下来,是不是有螺纹呀???

网友:
"在把避震的套筒压到底,将活塞按一定方向压90度,活塞分离了,可以把套筒也拿出来,弹簧也出来了"办不到,我采取了截短套筒的办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