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尾问题!

楼主(2006-07-08):
我的450用的是240+3107在油门曲线和螺矩曲线不变的情况下,用315木桨锁尾锁很好,在猛推油门的情况下尾巴还是基本不动,换了325ABS桨后只要一加油机头就往左转,而且也没有原来木桨稳,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325的桨。把悬停螺距降下来半度!

楼主:
是不是油门曲线不用变?

网友B:
这是因为你换成325的主桨后升力变大,相应的机身的反扭力也变大。
可对应325的大桨重新调整设定240陀螺仪的感度,根据你说的“换了325ABS桨后只要一加油机头就往左转”的现象,可以适当加大一点陀螺仪的感度试一下。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