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起機時不停打轉, 請教高手

楼主(2006-07-08):
請教高手, 我把尾方向舵servo移在尾上, 反應快了很多, 但是在起機時不停打轉, 是否在調上有什麽要改變

网友A:
我们必须知道具体的状态才能找原因的~~你可以电话联系021 29314204
可以指导你调机

网友B:
先把混控关掉,然后把AVCS关掉,打到NOR模式。然后把舵机盘调整的和尾管垂直,然后再试机,看打转情况,移动舵机前后位置直到不打转为止,然后打开AVC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感度

先謝謝, 我是身在美国的香港人, 如不介意明天早可致電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混控关掉,然后把AVCS关掉,打到NOR模式。然后把舵机盘调整的和尾管垂直,然后再试机,看打转情况,移动舵机前后位置直到不打转为止,然后打开AVCS,就可以了。

謝謝指教, 我玩了37只是數天, 今天剛換無刷, 已經效果很好, 可以懸浮3-5秒,
但尾舵機反應較慢, 所以我改装尾舵機在尾杆上, 發覺反應快了, 力也大了, 同
時發覺行程也大了很多, 相信靈敏度也提高, 所以不停打轉, 有什麽調較可以補助

什麼是混控
什麼是AV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必须知道具体的状态才能找原因的~~你可以电话联系021 29314204
可以指导你调机

先謝謝, 我是身在美国的香港人, 如不介意明天早可致電給你

网友:
请问4楼,37#怎样关混控啊?说明书上找不到混控开关,是在遥控器上还是在陀螺仪上?

网友:
说明书上有的!

控上呢!

网友D:
具体的等整理好后,再发布!

关于打转!

网友:
看了以前的帖子,现在会关和调混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的等整理好后,再发布!

关于打转!

早点放出来吧,等着学习

网友:
关闭混控:将遥控器被面的第12个开关拨在ON位置,然后把遥控器上的V1旋钮向“-”方向调到最低即将尾舵机的混控调整到了0

AVCS是锁尾的意思,在刚开始在调试尾旋翼的时候关闭,这样方便调整。具体是在陀螺仪上左边的一个开关,上面标注的有AVCS字样。等调试好了以后在打开AVCS,这样锁尾效果会比较好。

打开AVCS的时候是不需要打开混控的,但是37#机出厂时候是打开的,所以需要关闭。

这两个调整好以后在调试尾舵机的位置,到基本不打转就可以打开AVC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