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锂电单体居然能充到4.3V!

楼主(2006-07-08):
上次买了个E-SKY的104A充电器,把我新买的锂电每一块单体都充到了4.3V,天啊!我打电话给E-SKY,一个销售部的人接的,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大家猜她说什么,大意是这样的:没问题啊!充电器把单体充到4.2~4.3V,正常啊,我们工程师都说没问题.

昏!这不是在忽悠我吗?!谁都晓得锂电单体充电截止电压都不能超过4.2V,有的大C数的锂电更是最多只能充到4.18V,E-SKY你这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
热电压,
刚充过电的,等几分钟你再测下电压。

楼主:
过了好几个小时量,变成4.29了

网友A:
也许是你的表的精度不够或者不准啊。

网友:
我的esky也是这样的,一块刚用了2次的电池差点被它冲坏,有一片被它充到4.4V,有一片才3.7V(停充后的值),无奈搞了一台RCC-4cx,那块被esky充的不平衡的电池也修复了,现在用了40个循环,性能未见明显下降,幸亏我当时测量了,里电的使用价格比充电器高的多,还是买个放心的好些的充电器吧。

网友:
E-SKY的充电器有这个问题!!!

网友:
幸好我没买E-SKE!

好险啊!!!!!!!!!!!!!!!!!!!!!!!!!!!!!

楼主:
真是的,E-SKY的人什么意思啊?!竟然说出"充到4.3V没问题"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你的表的精度不够或者不准啊。

98块钱的VICTOR VC890C+,你说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98块钱的VICTOR VC890C+,你说准不准.

够准了,足够了。是4位半的吗?我的才30元的表,都够了!

网友:
锂电的上线电压应该是4.4V,在2002年第5期的<<航空模型>>上有片文章讲过,只不过是两组窜连充到8.8V才充满

网友:
晕  我的也是E-SKY啊 看来真得测下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8块钱的VICTOR VC890C+,你说准不准.

不能跟价格确定表准确与否,
我两块300元的表测量数字就不一样,而且差别还不小

所以我现在彻底不知信哪个了.

好在我一般只比较大小

网友:
4.25V以上会降低容量,4.7V就NG了。

网友:
我试了试。那个esky的还不错。刚刚是4。21v。表是100多的表。

网友:
esky的充电器一般般啦
但锂电充到4.3一定不正常,虽不正常,但也不见得一定会坏,我因急用,太大电流试过几次把不同的锂电充到4.35V,照样用.但估计危险性已存在了,电及人身安全.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