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WorldCup Wing! (Kill牌飞翼)

楼主(2006-07-09):
新的飞翼,这次肯定能飞起来吧,明早处女飞!

楼主:
完成涂装,依然是2006world cup

楼主:
背面,球花

楼主:
上动力,全重500g,有点儿重,不知飞行性能会怎样,光2200mAh的3s电池就有200g,电机是b2040,4530的浆,感觉推力没有铃铛电机的大,声音倒是很惊人,嗷嗷的

网友:
没有垂直安定面能飞,不过...........

楼主:
垂直面在飞场现安装的,今早由优优操刀破处(本人尚菜鸟一个,还未突破心理障碍关),动力表现尚可,空中速度很快,优优直呼过瘾,经过舵面调整,飞行表现ok,顺风转弯时易螺旋。虽然能飞,但500克太重了,高手出招减重啊:kill白翅膀50g,电池200g,电机加电调100g左右,他们说是胶带补强太多了。

飞场照片,空中的没拍:

楼主:
想换个容量小点儿的电池,请高手出招啊

网友:
1.用轻一半的电池就正常了,400克不只是全重少100克推重比一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翼载荷。
2.什么牌子的2200电池要200克的,大多都170克左右。
3.这机很少转弯螺旋的,重心靠后了,从机头量起不大于17cm才对,舵面设平或微翘。
4.重直安装面偏高大,加速或迎风时易抬头。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
2、用的是himodel的电池,加上T型头什么的一共是200g整
4、试飞的时候确实是加速抬头,stccs111能讲解一下其中原理吗?怎么垂直安定面和俯仰也有关系呢?

网友A:
机重500克,那你的电机推力是多少?好像飞翼类的推重比最好是1:1,飞翼是需要速度的.尾舵需要上翘,让翼型成s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
2、用的是himodel的电池,加上T型头什么的一共是200g整
4、试飞的时候确实是加速抬头,stccs111能讲解一下其中原理吗?怎么垂直安定面和俯仰也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重500克,那你的电机推力是多少?好像飞翼类的推重比最好是1:1,飞翼是需要速度的.尾舵需要上翘,让翼型成s形

第一次上天的时候,副翼是调平了的,速度很快,后发现加油门有抬头,将副翼调整为微微上翘后,速度感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烈了,可能是因为阻力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大明白,或者给我个相关的链接上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大明白,或者给我个相关的链接上去看看

吹过对称的翼身的气流不引起俯仰变化,吹到翼上方的高耸的垂直安向面,产生的阻力在尾部上方,便产生一个向下的分力,该向下的分力绕气动中心作动的后果就是飞机抬头.
1.缩小安定面的面积,这飞翼无须太大的安定面便能稳定飞行.
2.降低安定面的高度,即加大安定面的后掠角.
3.平衡安定面在上下方产生的阻力,安定面可考虑下延一部分在飞翼的下方.

楼主:
ok!明白了,原来是阻力的原因

网友C:
兄弟真舍得用那么多的玻纤胶带加强啊~~~
我的飞翼现在用2S的配2040+傻猫的4530,能做很多动作(我没想过用飞翼垂直爬升),并且速度也相当可以,对新手来说速度足够了。。。
我的电池是横着放在机头的,虽然有些阻力,但是中心刚刚好,就算全速撞地的话也对电池没有太大的伤害(电池离机头有3cm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真舍得用那么多的玻纤胶带加强啊~~~
我的飞翼现在用2S的配2040+傻猫的4530,能做很多动作(我没想过用飞翼垂直爬升),并且速度也相当可以,对新手来说速度足够了。。。
我的电池是横着放在机头的,虽然 ...

2s的电池应该轻不少吧,太多玻纤胶带补强也是超重的主要原因

网友:
你的电机KV多少?飞行完电机烫吗?

楼主:
老雷的红蕃薯kv3500,烫啊,怎么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