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大桨失速

楼主(2006-07-09):
昨天,刚刚收到我的CP2配件,三二下手脚装配好,准备调机,但是,自检完毕后双手抓住机脚,想调双桨,把油门推到一半时候,四合一接收器指示灯变红,然后一个陀机不停的乱跳,赶快把油门关了,接着,悲剧出现了!大桨一阵狂飙,根本不受遥控器控制,我干脆关了遥控器的电源都无补于事,只好眼睁睁的看着 我的爱机翻侧在地上,一阵"劈劈啪啪"声音过后,我部机终于停下来了,可是.......
经检查,发现4合1接收器里边掉下了2个好像集成块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把它重新焊好,用数字万能表测量一下,插主马达的接头一接上电池就有12V电压输出,不受遥控油门的控制,未马达输出端电压正常,可能刚才大桨狂飙的原因就是这里吧,还有,掉下来的二块东西是不是电调的功率管呀?

就是这二块东西,是不是功率管呀,型号是什么?

是从这里掉下来的,上面也有一块,右边的空着不用

背面

楼主:
续上

另外,我的4合1接收器是由二块板组成的

另一块板

背面

二块连接在一起时

换个角度再看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带软天线的这块是接收板,另外一块是3合1板(电调+陀螺仪+混控),我有个打算,万一这块板搞不好了,我还可以用接收板,如果可以的话,具体要怎么样接线,谢谢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还是返厂维修吧。

楼主:
感谢!

返厂修理费好贵的,漫天要价,我接受不了,谢谢你的提议,版主.

楼主:
已经找到代换的4410贴片管子啦,在此谢谢休斯300兄弟送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