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7#升级用亚拓无刷还是好盈加西尔无刷好?

楼主(2006-07-09):
请问37#升级用亚拓无刷还是好盈加西尔无刷好?因为两套价格只相差30元。

网友:
应该不会吧。亚托的无刷应该比好盈假西尔贵很多吧。建议就选后者吧。便宜,性能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我看到商城里有,339元包邮,而好盈加西尔最便宜也要310元不包邮。

网友:
现在最低是295吧。我觉得西尔+好盈的比较好。我飞60#

网友:
www.domobo.com/mobo_blog_view.asp?u=rcsky&id=20098

我觉得这套可好飞

楼主:
请问37#升级能用亚拓420LF+25A电调吗? 主要是亚拓电调是否支持华科尔的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我看到商城里有,339元包邮,而好盈加西尔最便宜也要310元不包邮。

亚拓的不是不好,420马达现在动力表现就差一点了,换就换430,至于其他选择,就选西尔无刷,它的性价比很高,有人评论,性能指标已经超过原装马达,说到电调,亚拓的原装电调不好用,快速爬升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空中"咳嗽"现象,我认可好盈电调,用好盈,你绝对可以放心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个人推荐你用西尔460(亚拓430)+好盈25A(35A).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