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用霍尔元件的无刷电机不错!

楼主(2006-07-09):
它可以工作在低速

三三通电方式力矩大!

转速平稳!

网友:
好象一些大型的无刷电机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如:火车上的等等

网友:
如果用了霍尔与不用霍尔相差不多,那设计这种的电路的人不是弱智就是白痴了.

网友A:
线性好,起步快。谁知道有感无刷电调哪里有售

网友:
为什么现在航模全用无传感器的无刷呢?? 其实只会增加一点点重量,但性能要更好啊。

楼主:
个人认为还是由霍尔元件的比较好!
最近正用无感无刷电机改呢
没什么特殊要求就是让它工作在低速
用在潜艇上

网友:
用了霍尔传感器的电机,调速性能好,而且启动电流低。

网友B:
虽为有感无刷的工作方式和有刷是完全一样的啦,电调结构也简单得多,单片机基本上是用不着了.如果有兴趣,可以DIY光控有感,比磁的更容易取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为有感无刷的工作方式和有刷是完全一样的啦,电调结构也简单得多,单片机基本上是用不着了.如果有兴趣,可以DIY光控有感,比磁的更容易取材

是的呀,霍尔换相无刷与有刷马达特性基本是类似的。用起来很方便,有很多现成的芯片可以用(如ROHM…等)

网友C:
有感无刷最适合车用。

网友:
我来掺和一下

本人觉得各位楼主说得都有道理,但是都是从某个方面。

现在无刷电机的控制主流趋势还是从有传感器到无传感器演变。

如果应用场合(工况)基本固定,条件一般(如电流小,温度变化范围不大),使用有霍尔传感器的控制方法当然时很好的,而且不需要单片机控制,系统成本也能接受。但是改种控制方法的缺点是由电机控制电路,也即控制电路是被动的,它只能靠霍尔反馈回来的信号来输出下一步控制信号(开关管的导通状态)。如果那天霍尔反馈出问题了,系统的末日也就来到了。而且霍尔传感器确实是比较脆弱的东东,特别是对于暴露在外的电机而且鬼才知道回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的工作场合。

大家有可能想到:我多加一些保护电路不就行了?

当然正确,但是如果我针对各种异常的情况采取各种相应的保护措施所增加的成本完全可以让我以另外一种思路来控制电机了:即加单片机来实现各种控制。

既然我的硬件都升级到这个地步了,我何不将控制完全由单片机来决定呢:由单片机检测系统状态,由单片机检测电流,由单片机来决定如何控制电机?
这样由于没有了易损的霍尔传感器,系统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同时控制特性也改善了。

所以我们要慢慢忘记有传感器的电机控制方法,特别是在玩模型时。

网友:
我想多听双方的说明,很长见识.谢谢!

网友:
问题在于无传感器的检测技术如果能达到有传感器的一样效果那真的就没有必要用带传感器的方式。

但是现在检测反电动势的方式作位置检测比起单独位置传感器来说还有一些不足,而增加传感器对于航模来讲只是增加一点点重量,大部分时候可以接受。

楼主:
其实多了传感器也重不了多少

网友:
好象有传感器的可以用三相六拍,效率高,扭力大
无传感器的好象只可以用三相4拍,效率低些,扭力小些

网友:
我如果没有记错,都是用的三相六拍。
     有传感器的,可以用其中的“二二”“三三”导通方式
     无传感器的(检测反电动势),用“二二”导通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感无刷最适合车用。

9494力大,不知有无死角。

楼主:
我的霍尔元件!
其实不用考虑重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好,起步快。谁知道有感无刷电调哪里有售

电脑市场多的是

网友:
主要是考虑到航模电机的工作恶劣性,霍尔元件在高温状态下就失效了,但是航模电机哪个不是随便就到了70-80度?
光电干扰就更多了
各有各的好处,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9494,关键还是三样:成本,可靠性,性能

霍尔缺的是的可靠性。

网友:
CDROM上拆的就是有感的,驱动好象只需要一个IC和若干电阻就可以

网友:
CDROM的电机也是很热的啊...........

网友:
我也来搀和一下:其实利用霍尔元件作为检测电机转子瞬间位置的传感器,并且完成电源的换向的控制是一项很成熟的技术,只要转子旋转,霍尔元件就会直接检测到磁极性或磁场强度的变化,哪怕只是微弱的变化,这种变化迅速变成控制量(相位或换向频率变化控制转速,电压或电流变化控制转矩)使电机的转速实现受控;这种控制方式在自动控制技术中称为‘硬闭环反馈’控制系统,由于硬闭环反馈’控制方式具有良好的线性,因此体现在电机上无论在高、中、低速运转,其转矩变化不会产生大的变化,并且旋转基本无控制死点,与控制摇杆比例变化随动性非常好;目前模型大量使用的‘无感电调’是靠检测电机运行时在供电回路中产生的‘自感电势’的频率和幅度来间接反映转子的瞬间位置与转速的,由于模型电机线圈匝数很少,启动或低速时时‘自感电势’基本检测不到,这时只靠微处理器的启动程序产生固定的频率和电压盲目的供给电机,这就是为什么‘无感无刷电机’启动时基本谈不上与控制摇杆比例变化的随动性以及转矩和抖动的原因!随着转速的提高,‘自感电势’的信号强度达到微处理器能接受的阈值时,微处理器才根据‘自感电势’间接反应的转速信息依据预置的算法来调整供应电机的电源换向频率和电压,由此可见现常用的‘无感无刷电机’从启动到正常运转经历了‘开环--闭环控制’的过程,所以,启动到正常运转之间存在一个非线性、无转矩、转速不稳定的短暂过渡过程就不足为怪了。平心静气而论,使用效率、寿命高于有刷电机且价格越来越低甚至都低于钴磁有刷电机的这个东东,还有设麽可抱怨的哪!另外提一句,生产模型‘有感无刷电机’和电调的厂家长沙的‘飞高’应是元老了,他的网站上还有相关的产品出售呢。再多一句嘴,有感无刷电调使用霍尔磁场传感器,因此具有随转速升高‘自动’调整提前进角的功效,即使不用微处理器性能也非常不错!成本也会更低哟!呵呵!

网友:
那为什么没人卖有感的呢?或者说是很少卖

网友:
如果把无感电调接在有感无刷上会怎样??

楼主:
其实我是想装在水下机器人里的
我想散热肯定不是问题
无刷电机没有换向器泡在水里应当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