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问题?

楼主(2006-07-09):
我的嘉宝玩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主
电机
不是很够力,于是换了一个强劲的电机上去,结果升力提高得很明显,但是就变成尾电机不够力了,总是打满舵才控制得住,甚至有时候尾电机会莫名其妙地摆工,换回原来的主电机时,尾电机的情况有所好转。各位模友象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A:
换尾电机,哈哈
---

楼主:
尾电机已经换过,我怀疑电路不够过流的问题,因为我测试过,原装主电机空转电流约650mA,而我换上的主电机空转电流约980mA,但是嘉宝是用四合一板的,没有调整的元件,所以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呢?

网友:
一般最见效的就是把电池电压升高,然后换12V电机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增加尾马达的齿轮T数。原配的应该是8T的,换10T的试试。四驱车店能找到这种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