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450,飞机没炸,尾传动轮飞出来了。

楼主(2006-07-09):
郁闷。新买的450XL,朋友帮按装和调试好后,飞了两个起落,尾传动轮滑筘飞了出去,还好,飞机转圈落地,毫发无损。
又去邮购尾传动组,发来的是22T齿,新款的XL都是25T的,纳闷:怎么连商家都不知道呢?又要退回去换,十天不能飞。看来玩直机修的时间要比飞的时间多N倍啊,不太适合俺。

网友:
450算要求比较高的了,平时要注意检查,否则很恼火的。

网友:
玩直升机最好就是买足够的配件再飞,  否则容易上肝火的

网友:
上次我把主轴螺丝飞掉了    ~!!!!!!!!!!呵呵~!!!!

网友:
要上螺丝胶!!!

网友:
前三个月修的时间比飞的时间长,后三个月飞的时间比修的时间长.再以后一个月修一两次.这是我的经验.我是在家里客厅飞的.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看法。450还是要好好伺候的。

网友:
的确不适合"一年四季瞎JB飞"

网友A:
我还遇见尾桨射出来了得。还好没有伤人。墙上打了一个坑。
还看见39#横轴飞出来了,陷进木板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遇见尾桨射出来了得。还好没有伤人。墙上打了一个坑。
还看见39#横轴飞出来了,陷进木板里了。

我的尾浆夹和尾浆飞了一边。。。。没影了。。。
真要注意才好。。。

网友:
有次摔机没细看,第二天再飞,看到尾桨夹螺丝都松出来了,再飞就要射桨了.摔机后一定要仔细检查,桨夹里的螺丝都摔弯了,换来换了螺丝还是不好用,就索性把桨夹全换了!

网友:
谁要可以转让,亚拓金属双轴承尾桨夹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