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06-07-09):
从我的4合1板上掉下来的东西

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集成块吗,是不是电调用的功率管呀,如果更换的话,型号是多少,可以用什么的功率管来代换.

网友A:
这个是功率管,也就是FET场效应管,找个同型号的替换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买内阻更低的代换,那样你的飞机就更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功率管,也就是FET场效应管,找个同型号的替换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买内阻更低的代换,那样你的飞机就更暴力了.

老大同志,想问一下,还可以用什么的型号来换呀(比如内阻更低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功率管,也就是FET场效应管,找个同型号的替换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买内阻更低的代换,那样你的飞机就更暴力了.

已经叫版主帮我搞啦,谢谢冰人!呵呵,在高手旁边飞就是不一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