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区扫肓帖

楼主(2006-07-09):
(无正文)

网友:
坦克的“无限轨道”——履带 [申请加分]

文章提交者:zyfwinme 加贴在 陆军论坛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

坦克之所以能爬陡坡,越宽壕,涉深水,克垂壁,穿沼泽,过田野,驰骋战场无所阻挡,是因为它有两条特殊的履带,人们常称之为坦克的“无限轨道”或坦克“自带的路”。
  图1

  然而,人们最初研制的坦克,是沿用了农用履带式拖拉机的履带。1915年,英国研制的“小游民”坦克沿用了美国 “布劳克”拖拉机的履带。1916年,法国研制的“施纳德”和“圣沙蒙”坦克沿用了美国“霍尔特”拖拉机的履带。履带进入坦克史至今已近90个春秋,今天的履带,无论其结构形式还是材料、加工等都在不断地丰富坦克宝库,履带已经发展成为可以经历战争考验的坦克“无限轨道”。
  履带是由主动轮驱动、围绕着主动轮、负重轮、诱导轮和托带轮的柔性链环。履带由履带板和履带销等组成。履带销将各履带板连接起来构成履带链环。履带板的两端有孔,与主动轮啮合,中部有诱导齿,用来规正履带,并防止坦克转向或侧倾行驶时履带脱落,在与地面接触的一面有加强防滑筋(简称花纹),以提高履带板的坚固性和履带与地面的附着力。
  主动轮是个主动件,它由轮毂、齿圈、带齿垫圈、锥齿杯、固定螺帽和止动螺栓组成。它通过齿轮和履带啮合,将侧减速器传来的动力传给履带而使坦克运动。
  图2

  诱导轮是个从动轮,用来诱导和支撑履带,并与履带调整器一起调整履带的松紧程度。它由轮毂、轮盘、滚珠轴承、轮轴盖、固定螺帽、双排滚珠轴承、支撑杯和回绕挡油盖等组成。托带轮主要用来托着上支履带,没有这种托带轮,履带就会发生撞击。托带轮轴的一端,牢固地固定在车体上。由于托带轮直径比负重轮小,其轴承的转速却高得多,然而它只支撑上支履带,即履带重量的1/3,以减少履带的振荡。
  履带调整器用来调整履带的松紧度。它由支架、曲臂、轴套、蜗轮、蜗杆、螺杆、摩檫片和衬套等组成。履带的张紧程度对坦克行驶和履带寿命有较大影响。履带过紧或过松都不好。不同的使用环境要求履带有着不同的松紧度。如在坚硬路面上行驶,应将履带张得紧些;在沙漠地区行驶则应将履带张得松些。另外,随着履带销和销耳孔磨损的增加,履带也会变松。为了保持履带的适当张紧度,需要用履带调整器来调节履带的松紧。这是借助履带调整器改变诱导轮相对于主动轮的距离来改变履带的张紧度。履带调整器使诱导轮向后摆动到某一位置,诱导轮就远离主动轮,于是履带被张紧;履带调整器使诱导轮向前摆动到某一位置,履带就变得松些。
  负重轮用来承受坦克的重量和规正履带。它由轮毂、轮盘、胶带、滚珠轴承、轮轴盖、固定螺母、回绕挡油盖等组成。负重轮数量多,可使每个轮子所承担的重量小,对地面的压力分布均匀,有利于提高坦克的通行性能。
  图3

  当发动机的动力传到主动轮上时,主动轮按顺时针方向拨动履带,于是接地履带和地面之间生产了相互作用力。根据力的作用与反作用原理,履带沿水平方向给地面一个作用力,而地面给履带一个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使坦克运动,称为坦克的牵引力。
  由此看来,坦克能否运动,主要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一是动力条件,二是地面条件。动力条件就是指发动机提供给坦克通过地面所必须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主动轮就转不动。地面条件则是指主动轮传给履带的力,必须由地面提供一个反作用力(即使坦克运动的牵引力)才能实现。当牵引力和行驶阻力相等时,坦克就作等速运动;当牵引力大于行驶阻力时,坦克就加速行驶;当牵引力小于行驶阻力时,坦克则减速行驶。
  发动机的动力不断地由主动轮传出来,主动轮就不断地拨动履带卷绕运动。于是坦克在推进过程中,一方面从诱导轮卷下去的履带被铺在地上,并压在前进滚动的负重轮下面;另一方面则把最后一个负重轮滚过的履带由主动轮卷上来,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一条坦克自行铺设的轨道,而且是一条坦克跑到哪里就铺到那里的“无限轨道”。坦克在前进或后退时,两条履带就不断地向前或朝后运动,像是坦克“自带的路”,不断地为坦克铺好路。

  在坦克行驶的轨道上,往往地形是崎岖不平的,会遇到陡坡、壕沟、垂壁、松软地等。
  由于履带有较大的接地面积,有凹凸不平的花纹,因而履带与地面之间有良好的相互作用,不容易打滑。再加上坦克有较大的动力,坦克通常能爬上30~32度的坡道。以色列“梅卡瓦”3主战坦克可爬上35度的纵向坡道。
  坦克的履带是个密闭的环,像个大轮子,车体有多长,轮子差不多就有多大。坦克的重心与前后最远的负重轮的接地点的水平距离就比较大,只要壕沟的宽度比这个距离小,坦克就可以跨过去。当然,坦克的越壕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沟的宽度超过了最前和最后两个负重轮的水平距离的一半时,在车体重力作用下,坦克就会向沟里扎头。在越壕时,既不能向前扎到沟里去,也不能向后栽到沟里去。这样,履带铺过沟面就像是给坦克搭了一座“桥”。只要这座“桥”在两×有稳定支撑,坦克便可安然通过壕沟。坦克通常能跨越2.7~3.2米宽的壕沟,以色列“梅卡瓦”3主战坦克可跨越3.55米宽的壕沟。
  坦克履带推进装置有较高的诱导轮,诱导轮中心距地较高,凡是高度不超过诱导轮中心距离地面这个尺寸的垂直崖壁,坦克都可以爬上去。当坦克头部压向垂壁时,诱导轮处的履带与垂壁便产生相互作用力。履带给垂壁一个向下的作用力,垂壁给履带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就形成坦克的一个抬头力矩,促使坦克向上爬越。在抬头力矩作用下,坦克好像在履带铺出的升坡轨道上爬坡。坦克通常能克服0.7~1.1米高的垂壁。
  由于履带接地面积大,降低了坦克的下陷量,而履带板上的特殊结构花纹,又使接地履带牢牢抓住地面,所以履带显著提高了坦克在松软地面上的通过性。
  图5

  履带是坦克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部件,有金属履带和挂胶履带两类。金属履带的履带板接地面铸有花纹,以提高履带与地面之间的附着性能。金属履带的结构简单,但在行驶时会严重破坏路面,这就使坦克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外,金属履带在绕过主动轮、负重轮和诱导轮时,由于相互作用而产生振动和噪声。这种噪声如果太大,会使乘员降低工作效率,还会对车内通讯产生不利影响,在一定车速条件下会使乘员听觉遭到损伤。噪声在车外传播,也会使坦克暴露目标。挂胶履带是在履带板的负重轮滚道面或/和接地面挂有橡胶的履带。通常在履带板的销耳孔或履带销上装有橡胶衬套,以减小销耳孔和履带销的磨损和减低噪声。这种履带在与地面接触的部位挂上一层橡胶,对路面的破坏作用小,且噪声小。挂胶履带有整体式和可更换衬垫式两种。由于着地部位易于磨损和损坏,可更换衬垫式能提高履带板的使用寿命。采用这种挂胶履带的坦克在和平时期可在公路上行驶。
  为避免在行驶中履带脱离负重轮,履带板上有1个或2个诱导齿,用来不断地诱导履带沿负重轮和诱导轮缘的中央运动。
  履带板的宽度和节距都要适当,履带的宽度对接地压力有重要影响,在同样的坦克重量和履带接地长度条件下,宽度大的履带能降低接地压力,提高坦克通过松软地面的能力,但履带宽受坦克宽度尺寸的制约,又不能太宽。履带板的节距越小,履带越近似于柔性链环;节距过大,会造成履带绕动不均匀和冲击。
  图6

  德国“豹”2主战坦克采用的“迪尔”挂胶履带板,其可更换衬垫由着地胶块、薄钢板制成的底版和闭锁弹簧片硫化而成,它装入板体的楔形导向槽内,并用闭锁弹簧片与板体牢固连接。这种履带板使用可靠,有较长的使用寿命。但这种着地面挂胶履带板的附着性能不如金属履带板。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豹”2坦克在战时将卸去橡胶衬垫,使板体的花纹提高附着性能。并且板体上的两条导向槽还可安装专用的防滑齿,供坦克通过冰雪地时使用。挂胶履带板的发展趋势是采用销耳挂胶,滚道面不挂胶,着地面采用可更换式衬垫,越野行驶时或战时拆下衬垫,需要时应能装上防滑齿。
  履带板有单销式和双销式两种。单销式履带板用一根履带销连接起来,如T-72等坦克采用了这种履带。双销式,即两块履带板用两根履带销及端部连接器连接起来,如“豹”2等坦克采用 这种履带。这种双销式销耳挂胶履带避免了金属摩檫的声音,节省了摩擦损耗的功率,提高了坦克行驶速度,还可保持履带板节距不变或少变,改善履带和主动轮齿的啮合质量,并可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履带的寿命一般为4000~8000千米,不到一个坦克大修周期行驶里程,因此在坦克大修周期之间需要更换履带。
  总之,在战场上越野通行的条件下,坦克有履带这样一条“无限轨道”,实在是太重要了。另外,由于坦克发动机功率大,行动部分又比较考究,履带与地面之间有良好的附着性能,履带板的结构及其花纹合理,以增强坦克爬坡能力。履带的接地压力较低,以利于坦克通过沙漠、沼泽、泥地等松软地面。

网友:
早就看过了。顶十下

网友:
5号没把图转过来...先去扫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