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班长给鉴定一下

楼主(2006-07-09):
有模友生产的廉价东东,尤其是轴,您看看如何.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53090

网友:
呵…呵…敝人有以下感觉:
1)奇怪,尾桨用机床来加工?那表面不是要磨过一次?
2)还有,轴心不错,但是您要问问看他有没有热处理与抛光,这影响疲劳与强度甚巨。

网友A:
东西要用过才知道如何?仅看外观是很难判断的.估计他对这些东西的生产工艺不是很熟悉,尾桨是不可能用CNC逐个加工的,也不实际,应该是CNC制作模具,注塑成形的.

网友B:
flychen你好,你给的链接我已看过。

在这里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谈问题。

1、尾桨是用注塑磨具加工出来的。需要注意的应是材料的抗拉强度如何,因为尾桨的转速很高(接近10000rpm)。

2、主轴、横轴最好应使用中碳钢并且应经过调质处理工艺,这样才能使得轴既有刚性又具有一得的韧性。
另外轴的加工尺寸要保证一致并在公差范围以内是很重要的。

其实轴类零件并不是越硬越好的,假如使用65Mn弹簧钢做轴并且经过热处理工艺,摔机时轴倒是不弯了,那巨大的冲击力就会泄到别处去了。

3、平常经常能见到的玻纤板其实就是以玻璃纤维布做筋架,基底固化剂就是环氧树脂粘合剂。
这种半透明的玻纤板是因为基底固化剂不同,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还说不上来。
从照片来看加工的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ychen你好,你给的链接我已看过。

在这里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谈问题。

1、尾桨是用注塑磨具加工出来的。需要注意的应是材料的抗拉强度如何,因为尾桨的转速很高(接近100 ...

收到,多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要用过才知道如何?仅看外观是很难判断的.估计他对这些东西的生产工艺不是很熟悉,尾桨是不可能用CNC逐个加工的,也不实际,应该是CNC制作模具,注塑成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