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齿盘里面的单向轴承怎样才能取出?

楼主(2006-07-10):
今天把朋友的配件按上,练飞小摔了一下,大齿扫了,换下来,可单向轴承取不出来,怎么办啊?

网友:
同问?

特别是在没有专用工具的情况下

网友:
一个字:敲!
...........

网友:
买一个拆除器吧,很方便的!

网友:
用什么敲。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5%A5%CF%F2
比拆除器好用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俺有点惨,从来没弄过这东西,昨晚用火烤,把轴承里面的尼龙全烤化了,这回长记性了。

网友:
唉,我昨天也把轴承敲坏了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2个大齿并一起后

用台钳+一段小钢圆柱 慢慢的顶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台钳+一段小钢圆柱 慢慢的顶
不知道可以不?

还是使用敲击的方法比较好。

1、就象你说的,两个大齿盘摞一起,这样可以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

2、最好是用铜棒(直径9.8mm)放在旧齿盘的轴承上,稍用点力快速地敲下去,这样可以减小齿盘内的铝环发生塑性变形,以防单向轴承与铝环的紧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