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en_eagle双翼制作流程。

楼主(2006-07-10):
前些日子做了这架双翼,试飞后感觉很好飞,于是推荐给了本地的一些朋友。朋友们仿制了好几架,都赞不绝口。两位飞行新手也用这架飞机找到了飞行的快乐。
在论坛上发表了该机的照片、图纸后,跟贴的朋友提出想看看飞机制作的细节等。于是一直打算在做第二架的时候拍摄下细节流程。
该机原论坛地址在这儿,内有图纸下载地点链接,有需要的朋友可自行下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该机相关参数:
全备400克。
动力:Duelsky300A 无刷
电调:Duelsky25A
电池
:Duelsky 11v 1050mah
接收:GWS R6N
舵机
:GWS NARO/STD *3
呵呵,朋友仿制的双翼。合影一下。

楼主:
首先,将KT板单面蒙上一层透明胶带。用宽透明胶带一条条的蒙。胶带和胶带之间压2毫米宽度。这样极大的增加了KT板的韧性,使随后的制作过程中,在折叠的时候不至于开裂。也很好的增强了飞机的强度与光泽度。
将图纸上的部件依次切割下来,如果设计了涂装,可以在切割后即上色。
这是机身板,我已做好了涂装。

楼主:
反过来,在机身内侧用废弃的圆珠笔刻画出中线、折叠线。这些图纸上都有。
为了制作美观,使飞机作出来比较的圆滑,我多做了几条刻线。

楼主:
下面按照图纸,切割下F3这个机身隔板。将舵机、接收机的位置固定下来。开好设备孔、设置减震槽、粘接好固定片。

楼主:
这是飞机做好后的设备图照片,尽量在开始安置的时候就将接收机、舵机等位于驾驶舱的位置,便于调试。

楼主:
水平尾翼的制作。
水平尾翼升降舵中段需要加强。我使用1mm轻木片来补强。
首先,在中断切出长140mm、宽15mm、厚1mm的槽口。

楼主:
在槽口中嵌入1mm厚相同尺寸的木片,为的是增大升降舵中间的钢度,减小飞行中平尾两侧在气流的作用下产生的差动。
并在木片上开一个小的槽口,便于随后安置舵脚片。

楼主:
机身头部最好做两个加强片,好安装起落架和固定动力组。
加强片样板可根据图纸上机身侧视图来切割。

楼主:
将其粘接在机身内侧。我使用的是双面胶。

楼主:
数码相机在充电,忘了拍摄电机安装座的制作过程了。
呵呵,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动力组自行设定一下,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注意拉力线有个小的下拉和右拉角度就好。没有也没关系,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没有,也很好飞。
下面将机身、平尾、垂尾组装一下看看。 注意横平竖直。

楼主:
补一个马达安装座的前视图吧,希望大家能看得清。呵呵。
因为我使用的是Duelsky外转子无刷马达,所以采用这种方式。这也适用于所有这个级别的外转子马达。内转子减速组要稍微修改一下,很简单。

楼主:
机翼的制作。
上下两个机翼都要做加强。碳纤维杆较贵,我采用的是做风筝用的3mm直径玻璃纤维杆。在玻璃纤维杆相应的点套入废弃的圆珠笔笔管,用502或者101胶粘牢,并钻入1mm直径的小孔。

楼主:
钻孔的目的是留作最后的机翼间拉斜线的固定点。该双翼机有个小缺点,机翼比较软,这可能和我使用的是3mm厚度kt板有关系。因此我打算做个斜拉线来加固。

楼主:
上下翼面的连接片。
若单使用Kt板来做强度是不够的。我采用的是类似升降舵补强的方式。在KT板连接片上,开出一个1mm厚的浅槽。将1mm厚木片嵌入。两者间还夹了一条纤维胶带,上下出口。组装记忆的时候,纤维胶带从上下翼面外进行粘接,牢牢的将两个机翼扣住。

楼主:
在上翼和机身也需要做一个连接片。图纸上没有,可自行设计。我也是采用KT板、木片、纤维胶带复合方式来做。
两块kt板中间挖空1mm,嵌入2mm轻木片,然后组合。第一架飞机没有补强,就是用一个kt板连接片,常常开裂。因此这次加大了补强力度。

楼主:
副翼操作系统我设置在下翼中段,机身底板开一个圆口,便于调试。

楼主:
恩,当然也不能忽略了尾轮联动。在地面上也要能控制它的方向才好。

楼主:
好了,下课了。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儿的模友自制的christen_eagle。
马哥的第二架,和第一架相比工整了许多:
小赵和大脸猫的,尤其是大脸猫的,做出来的飞机被一致认为是用牙咬出来的:
仅以此片献给那些爱好DIY而又默默无闻的人。
全剧终。
鸣谢:
马哥提供拍摄器具
大脸猫提供反面教材
马钢有限公司提供飞行场地
马鞍山飞友模型提供聚会平台

网友A:
顶啊。。。
没啥说的。。。。占1楼。。。。

网友B:
,很详细的帖子,好贴。

网友C:
楼上用的3毫米的KT板在哪里买的?北京只能找到5毫米的,有的地方显得太厚.

楼主:
说是3mm,其实是3-4mm之间的厚度。安徽马鞍山这儿有的卖,0.9*2米10-15元。能做2架

网友:
你们的水平突飞猛进呀,鼓励一下,呵呵

网友:
好多双翼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用的3毫米的KT板在哪里买的?北京只能找到5毫米的,有的地方显得太厚.

那是4.5mm的板子,量的时候游标卡尺夹紧了。后来我用十张叠起来量是45mm

网友:
收藏了!双翼机的空气性能好,速度慢,适合新手飞,嘿嘿,我就是新手!感觉慢悠悠的飞挺好的

网友:
这架是化了心思的,漂亮结实又好飞,

网友:
你把电池放在哪里了?方便不?

楼主:
电池仓位于马达安装板后侧。设置了橡皮筋+尼龙扣结合的方式,使得重心位于下翼前缘的位置。也很方便电池的取放。回头把照片补充上来。

网友:
顶,大家都来顶啊,好贴子,我先顶一下,下面看过的朋友都帮着顶一下.

网友(2006-08-19):
图纸打好了,准备仿制!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强烈支持!!
问一下,加强杆什么地方买的,风筝店??

网友:
嘿嘿

强人,我顶的个飞啊

网友:
楼主的双翼机好漂亮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