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和篦麻油4:1怎么配?

楼主(2006-07-10):
是不是甲醇400毫升加篦麻油100毫升?
搞的有点混了```晕死```

网友:
YES!这个就是俗称的28油,也可以75%甲醇。

网友A:
要加硝基的话是不是减少甲醇的分量?

网友B(2006-10-21):
也就是百分之25的蓖麻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总量固定后,蓖麻油也是固定的比值,加硝基多少比例的量,就只能减甲醇的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