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芯可以用在36#上吗?

楼主(2006-07-10):
我朋友给我三个2400毫安3.7V的笔记本电芯,可以串起来为36#供电吗?

网友A:
可以!但会很重!!

网友B:
不是有人说放电电流不够吗?我以前也想这样。这种电池可能就是20-25元吧?

网友C:
试一下就知道了
理论上放电电流偏小

网友D:
好想法,可以试试。

楼主:
放电电流要多大,哪里看得到啊?

网友C:
电流表或直流钳型表

网友E:
千万别用
楼主千万别用, 我曾用过松下的CGR18650A型的2AH笔记本锂离子电池,小电直的电流约10A,飞了几分钟后机机就直接掉下来了。一测两节中的一节就电压为零了。我开始觉得可能是电池过放了,又换了节电池。几分钟后同样直接掉下来。查电池损坏。
我判断该电池的内阻过大,无法长时间放5C以上的电流,过大的电流直接将电池烧坏了。

楼主:
万分感谢!!!!幸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