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使人进步

楼主(2006-07-10):
先练模拟器,先练模拟器!再练对尾悬停,再练左右悬停,再练对头悬停,练行线,练3D!
我买了套450,打算开始练了。是这么练么?

楼主:
是新手,教教我啊!

楼主:
另外,我没买狗,也下不来G2,只能用音频+FMS了。这样也行吧!!

网友:
能用就行!我是用XTR飞直很好,但最好把模拟上面的机调的和你的450性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没买狗,也下不来G2,只能用音频+FMS了。这样也行吧!!

FMS!真是艰苦奋斗呀。

网友A:
不买狗就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买狗就摔机

这话够狠!哈哈哈。不买都不行了。
建议还是弄个xtr或者g3之类的。最齐马象是在飞飞机啊。

网友:
慢慢练吧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我就从来没飞过模拟器~~~~~~~对尾也是在客厅里练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的

网友:
模拟让我省了不少钱了。至少我在模拟器上摔了有上千回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经验和指教,看来我必须作好摔机的准备了。

网友:
模拟器的钱,可千万别省。否则,让摔机教育你!!!哼。

网友:
练了模拟器起码不容易错舵了,飞真机一个起落才多久,飞模拟可以长时间大强度训练哟!

网友:
摔一次450的钱就够你买个xtr乐,还是别飞fms乐,感觉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