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有什么简单好用的切割方法吗?

楼主(2006-07-10):
我用刀裁,直线还好,圆角就难了,总是毛毛刺刺的。
如果做的不是很标准,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
一刀在手万事不愁~~~~~~~~

楼主:
呵呵  那边缘割的不好  对飞机的性能影响有多大呢?

网友:
圆角要看是哪部分,有多大,一般来说影响不大。
用手术刀片,或者雕刻刀,可能会好些。

网友:
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  还是刀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安心练刀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安心练刀了,呵呵!

练好刀了,以后还可以转行搞雕刻~

网友:
圆角可以先切一个锐角出来,然后分2~3刀把锐角修成圆形,基本只要2~3刀即可很逼近园角了。

网友A:
我壁纸刀,雕刻刀,手术刀,最后发现最无敌好用的还是手术刀,到身薄,够尖够瘦,非常适合转弯,切割效果非常好,只是获得渠道。。。。。。。找些外科医生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壁纸刀,雕刻刀,手术刀,最后发现最无敌好用的还是手术刀,到身薄,够尖够瘦,非常适合转弯,切割效果非常好,只是获得渠道。。。。。。。找些外科医生朋友吧

哪来那么多外科医生朋友

网友:
也可切好轮廓后用沙纸打磨

网友:
手术刀到大的药店都有得卖,极其便宜。

网友:
手术刀,一般有多少种?    多小米一把?

网友:
手术刀片我这里2.5元一包10片 可选多种样式的刀片 不锈钢刀柄12元左右

网友:
现在在练习用屠龙刀,才在第一段

网友:
我只用的裁纸刀, 圆角也是一刀下去. 不用那么标准的圆弧吧.

网友:
直线用刀子,圆弧用电热丝割。

网友:
哈,手术刀是最好的工具,老兄,把手艺好好练练吧

网友:
用斧头比较好,三、五斧头下去,一架飞机就出来了,我就是这样干地

网友(2006-10-29):
我是用电热丝来切的,还好.

网友B:
我的KT板切割器
用一支40W以上的电烙铁,拿下原来的烙铁头,换上一支0.5mm的钢丝就可以了,很好用切出来绝对不会带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