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小第得一台转,想改装成一台小铣床,需要买什么东西?

楼主(2006-07-10):
要求精度不是太高,台转也就60厘米高的小台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精度不是太高,台转也就60厘米高的小台转。

哈哈-------想卖就都卖了吧,然后买一个就是啦

网友:
搞一个十字平口钳回来就可以啦!可以看看以前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