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油固新手

楼主(2006-07-11):
油固的新手,东西马上就配齐了,40练习,46机器,华科尔8通控,就等飞了,想请教大家,应该注意什么,考虑什么因素还有别的什么的???
谢谢热心的老鸟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固的新手,东西马上就配齐了,40练习,46机器,华科尔8通控,就等飞了,想请教大家,应该注意什么,考虑什么因素还有别的什么的???
谢谢热心的老鸟们~~~

华科尔8通控................千万开不得玩笑...............

建议暂时别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8通控................千万开不得玩笑...............

建议暂时别飞..........

老B你可以去看炸机耍散...........
我稀饭看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固的新手,东西马上就配齐了,40练习,46机器,华科尔8通控,就等飞了,想请教大家,应该注意什么,考虑什么因素还有别的什么的???
谢谢热心的老鸟们~~~

要注意的就是你在找个人和你一起去飞,这样你去检飞机的时候他可以帮你看场地上的东西,因为飞机要飞很远,还不知道找的回来不哦!!!!1111

楼主:
不是吧,请问楼上的用过吗???
如果用过说这话到服你们说的,如果没用过~~~

网友:
油机要是失控,后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油机要是失控,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你要用可靠性很高的控.通道不用很多(练习机4个通道足矣).强烈推荐你用福特巴的T4VF.

网友:
安全第一啊,
找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地方..
最好有人带................

网友:
找个好点的场地很重要,至少要2个人.和4楼的看法一样 呵呵

网友:
建议先练模拟器2个礼拜,找老鸟带飞

楼主:
谢谢大家,已初步选定控,JR 2610或3810~~~
这样不开玩笑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初步选定控,JR 2610或3810~~~
这样不开玩笑了吧???!!!

这还差不多。油机绝对不能开玩笑。
有人带的话,至少一星期每天2小时模拟器
没人带的话,至少1个月以上每天2小时模拟器,并尽量在无人和地域、空域、视线良好(半径至少600M,虽然600M你肯定是看不到你的飞机了,不过没人带的要这半径不过份,起码稍微安全一些),模拟器要练习到完全不会错舵,任何情况能判断飞机姿态。发动机要调到任何情况不会熄火,飞机要安装结实到位,舵机及连杆要绝对无卡别位,重心要尽量准确并稍靠前,然后安全意识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上天前电池一定要充足,上天后绝对不要让飞机飞到有效视距的一半以上,如果觉得情况可能会无法控制,第一意识必须是宁损飞机设备,也绝不上演千里寻机记和伤定到生灵和花花草草,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把升降舵拉死,只要有舵,飞机多半就是在以当时原点为中心的小半径范围内炸机坠地。
如果失舵(比如你用华**),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最后,现场进行不拉天线的拉距试验很重要,环境因素对距离有致命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简单判断周围有没有干扰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感谢啊~~~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2006-10-05):
安全第一

就算以前飞过电动的,也要有老手带飞,避免炸机,飞丢。

网友:
老手带不带无所谓,关键是模拟器+电动固定翼先飞半年以上,然后直接上油的吧

网友:
老B你可以去看炸机耍散...........

网友:
模拟器练习反应和感觉,老鸟带飞起降,3-5个起落就可以单独起降了,要有耐心,要严格按照科学方法来

网友:

我是油固新手,我飞了20多个起落.到现在才练着陆,现在还没栽过.以前都是老鸟帮忙着陆的

网友:
想吃螃蟹就要有心理准备,技术得过关~~~

不然还是按传统路线走比较好~~